x230开机上电到0.7就掉电重启 测试l29 cpu旁边测电感无电压 对地短路。

楼主(2014-10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:
说具体 要不没人帮你

网友:
就查CPU 边的元件

网友A:
电流小一点可以烧一哈。

网友:
讲清楚点故障比较好分析点

网友B:
我手里也有一台,在找图纸呢

网友:
把问题说清楚,才好帮你

网友:
有拿掉CPU再测吗
拿掉CPU可以烧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手里也有一台,在找图纸呢

拿掉CPU,用阿林老师教的,烧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流小一点可以烧一哈。

电压也要小点

网友:
应该改成掉电感相边的元件好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手里也有一台,在找图纸呢

我的搞定,3V5V芯片旁边,黑色贴纸下面有个电阻发霉了

网友:
你这个应该刷BIOS。那是集显供电,跑马以后才出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