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主板问题导致硬盘进不了系统

楼主(2014-10-14):
通过更换硬盘的方式锁定问题在主板上。启动到系统logo转换到鼠标指针不动了,等很长时间有时能进入系统,但打开文件很慢。请教1.硬盘串口信号走io还是南桥啊,2.怎么用示波器测量串口通信的txp、txn、rxp、rxn量不到信号呢,好板子也量不到,这就是两组差分信号吧

网友A:
直接南桥 2组信号

网友:
南桥可以导致这个毛病的

网友B:
是进系统的,用万用表可以测到电压,但示波器就没有试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南桥 2组信号

在实地的时候有测过硬盘电容的示波吗,能测到吗

网友:
南桥会引起这个故障

网友C:
给桥硬盘控制部分供电的电压出问题了也会这样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给桥硬盘控制部分供电的电压出问题了也会这样。

那部分电压可就不知道在哪了,没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进系统的,用万用表可以测到电压,但示波器就没有试过

没用万用表,用的示波器,没看到波形。发送信号上电以后点位上升,接收信号无变化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实地的时候有测过硬盘电容的示波吗,能测到吗

实地的时候,什么意思?就是测得那4个小电容,发送信号电容的输入端上电后点位有上升

网友:
难道要换南桥

网友:
示波器为什么量不到信号呢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那部分电压可就不知道在哪了,没图纸

什么牌子?什么型号?

网友:
碰到过南桥引起进不了系统的,开机正常,MHDD也正常,就是安装系统卡死,没办法,最后换桥好了。

网友:
测南桥硬盘工作模块的供电,时钟,,条件正常的话,只能换南桥了,GBM的桥坏的多

网友:
南桥可以导致这个毛病

网友:
说起这个问题,我以前碰到过,装个系统10个小时没装完。后来换了根数据线居然什么事都没了。

网友:
硬盘问题,检查数据线

网友:
有时内存也能导致进不了系统……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什么牌子?什么型号?

是工控产品,不是市面上常见的主板。台湾兴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工控产品,不是市面上常见的主板。台湾兴汉的

那确实不好找,

网友:
多谢各位不吝赐教,学到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