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0刷码片无法调节亮度

楼主(2014-10-14):
G470屏碎了,破屏先还可以调亮暗两档,之后折腾后无法调节亮度,换屏刷码片后依旧。武汉有熟练的师傅吗?另求武汉天涯浪子的店在哪或联系方式

网友:
拆开屏盖螺丝,a壳盖在破屏上在太阳下放了几天

网友:
现在换屏,好像基本不用刷码片吧

网友:
重新刷下拉

网友:
换过那么多屏,都没换过码片

网友:
刷了码片可以调,有的屏刷不进去

网友:
电源管理驱动装了没有

网友:
现在一般不修屏幕了,直接换!!!

网友:
只见过戴尔老点的机子要刷码片,你这个重装系统就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