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定时掉电

楼主(2014-10-14):
1~RTCRST电压偏低
2~ 温控电路过温保护
3~CPU滤波电容不良
4~桥虚汗
5~散热

网友A:
也不尽然。。 之前还碰到过转换电路偏低引起的掉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也不尽然。。 之前还碰到过转换电路偏低引起的掉电。

有些可能是功率不够,管不良引起的

网友:
楼主这几条好像论坛大把人说到,人家比你这个详细呢

网友:
不是很全面~~~~~~~~~~~~ 只能说是一些普遍性问题

网友:
1的情况 遇到过几个

网友:
总结得很精炼,学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