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不转

楼主(2014-10-14):
wd3200aaks硬盘加电无反应,拆出主板发现芯片 smooth 2751输出到马达的引脚上,有只虫子,引脚锈蚀,加焊芯片,仍无输出,马达上0伏。查smooth 2751供电有5伏,也有温度,就是不输出,大家看这硬盘还有的救吗?

网友:
换块硬盘板试试,会不会马达坏啦!

网友:
是不是电机坏了?

网友:
点击应该不会坏,

网友:
换块板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A:
一般烧板的多,烧电机的少。

网友:
换块版试下

网友B:
虫子短路烧损了驱动芯片,换板或芯片应该能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虫子短路烧损了驱动芯片,换板或芯片应该能好。

驱动芯片如果短路,会发烫,现在温度正常。应该没坏,就是不输出电机供电。也查不到smooth的资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烧板的多,烧电机的少。

可以锁定smooth芯片,但这芯片要发出电机供电,需要什么条件,要几个供电?要不要开启信号?通电后该芯片温度正常,应该也没坏,怀疑缺条件。

网友:
修主板的多,修硬盘电路板的还真没见过多少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