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适配器导致鼠标不能用

楼主(2014-10-14):
电源适配器导致鼠标不能用,触摸板滑动卡

网友A:
是不是OEM适配器干扰了 导致鼠标和触摸板故障?是这个意思吗

网友:
楼主说一说是什么型号本子?

网友:
OEM适配器干扰了

网友:
这个常见到的,有的鼠标指针还抖动

网友:
把机器型号说出来啊

网友:
这个帖子好直接啊,,

网友:
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奇葩

网友:
应该干扰吧很少见

网友:
山寨适配器经常会出现这故障

网友:
什么意思 不是很明白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有这回事,下次遇到的话想一下这方面也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OEM适配器干扰了 导致鼠标和触摸板故障?是这个意思吗

如果干,为什么对屏没事呢,求解

网友:
DELL的机器吧

网友:
一样的问题啊

网友:
恩,记住这个经验了

网友:
请楼主说明机器型号,是原装AC,还是OEM的

网友:
还有这种事情 ,那是记起你啊

网友:
是的戴尔部分机型很明显。

网友:
我试过一台DELL,电源问题,CPU温度越用越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