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6

楼主(2014-10-14):
型号:HP  G6
版号:DA0R22MB6D0
故障:待机短路
动作:51123烧坏,换了之后没有待机3v 5v 量的时候不小心碰短了,结构悲催把SB搞挂了。现在是5V,只有65欧,5V的电流有0.07多。这个应该是还有短路吧,但是烧不出来。这个怎么搞?望各位大神指点。谢谢。

网友A:
把南桥拆了,先修出5V3V电压再装回南桥,查下5V想连到那里,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南桥拆了,先修出5V3V电压再装回南桥,查下5V想连到那里,拆吧

嗯,谢谢。

网友A:
按这方法可以修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按这方法可以修吗

还没有开始搞,我搞了再回上来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还没有开始搞,我搞了再回上来。

等你信息,反正我用觉得能减少工作量,少损坏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等你信息,反正我用觉得能减少工作量,少损坏桥

5v去的地方真多啊。3v已经修出来不短路了。但是5v拆了多个地方,还是68欧这样,这个怎么搞,烧都烧不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