瞬间掉电维修

楼主(2014-10-14):
1~HWPG
2~后级短路
3~CPU电源芯片不良
4~THERMTRIP

网友:
楼主听得不是很明白

网友:
要是能说细点吗?因为掉电的机子不好修

网友:
什么东西哟。看的迷迷糊糊的 不知道说什么

网友:
楼主是直接说出了 四个掉电的原因把 , 如果能配上例子就好了

网友:
这个新人看不懂,大神又早知道了。

网友:
精简版的总结

网友:
老大,你这是在做什么?整仔细点儿

网友:
解析四个列子的原因·

网友:
分析得很到位,很好,学习了。

网友:
路过,楼主写的够简单

网友:
楼主能在整理几个纬创的掉电总结

网友:
学一个习吧.....

网友:
楼主在总结什么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