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470 不输出集显电压???

楼主(2014-10-14):
我这有个v470 烧掉驱动芯片pu4405有个洞了可是上下管都没坏,我从料板上换了集显供电上下管,ncp6131,驱动芯片ncp5911(pu4405)全换了 ,连bios都刷了,cpu换了就是不输出,阻值都正常,内存有波形,电流有条变到0.022-0.8-0.7-0.8-1.065不动了!我知道这机器通病就是这个铁壳mos管,可是现在svid一点波形都没有,不知道该怎么修了!是不是要换新的芯片?还是修什么?

网友A:
集显电压时跑马后产生的,按不跑吗修吧

网友:
驱动芯片有没有换过,这个机器驱动芯片和上下管都容易坏,还有CPU坏也会不出电压的吧

网友:
这个要先修机器跑马吧。如果机器不跑马。就没有集成供电

网友:
这个还真不好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集显电压时跑马后产生的,按不跑吗修吧

6系统以后的板才是这样吧

网友:
没修好,不好说,但建议问一下饼哥,他理念历害,指点一下可能就明白了

网友:
没有判断一下是否是由于没有过内存引起?

网友C:
这板子修的多了 就是CPU供电和集显供电的问题 我每次都是所有全换的 就算当时有的好的可也用不了多久!全换基本解决问题 换了不行要看焊好没,没焊好也是可能的 这个的CPU也爱坏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6系统以后的板才是这样吧

V470是HM65的南桥啊

网友D:
用示波器打一下LAD,看有没有跑马了

网友:
仔细查查工作条件,会不会哪里有断线呢 还有铁壳的管子容易坏

网友:
南桥开启CPU集显电压的哦

网友:
驱动管也有问题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V470是HM65的南桥啊

没修过这个机器,所以不好解说,不好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板子修的多了 就是CPU供电和集显供电的问题 我每次都是所有全换的 就算当时有的好的可也用不了多久!全换 ...

你说的方法估计可以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用示波器打一下LAD,看有没有跑马了

lad是哪里 内存排阻还是plt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lad是哪里 内存排阻还是plt啊

是BIOS总线,在EC图纸那里可以找到

网友F:
可能方向错了,这机器要复位后,跑码了,才有集显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可能方向错了,这机器要复位后,跑码了,才有集显电压

这个我也知道,但是上电自检后跑马了 这个机子复位了

网友:
楼主最后修好米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换过CPU

网友:
估计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再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把铁壳管换了, CPU换了。

网友(2014-11-17):
引用 网友D:
是BIOS总线,在EC图纸那里可以找到

我想说一句,LAD是LPC总线。BIOS总线我还是头次听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