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43SD 4.1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4-10-14):
早上接到一台ASUS待机0.01不触发,让客户留机检测维修 ,果断拆机后习惯性的放电还是不触发 准备刷个BIOS 看下 结果还是一样,只能老老实实的查条件,由于没有图纸只能参考K42SD的点位图,EC的的主电压+3VA_EC正常3.3 复位也有,ACIN 只找到一个RCIN#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先跳过,主要是点位图一个个脚点击后看信号的比较麻烦,好不容易点到67脚 SUS_PWRGD发现电压只有0.2
直接飞个3.3电压过去后 电流哗哗的上去。

网友:
原来也可以直接飞个3.3额...

网友A:
用的什么点位图软件
我的不好用啊 !

网友:
我的是繁体字!!郁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的什么点位图软件
我的不好用啊 !

我这个是用BRD的

网友:
直接飞线 不是很好吧 会不会有后遗症

网友:
会不会返修呢

网友B:
这个信号是3v,5v住电压出来后的GD信号

网友C:
这样不怕返修吗,老实查下那里把电压拉低了

网友D:
这样修治标不治本吧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信号是3v,5v住电压出来后的GD信号

这样应该好找!3、5V供电芯片发出的GOOD信号多经三极管等转换到EC的67脚。

网友:
太厉害了,秒杀啊

网友:
看得出楼主对这类机子还是比较熟悉的请问是如何判断SUS_PWRGD角是3.3V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样修治标不治本吧!!

待机芯片那边正常的。只是EC没有收到待机SUSPWRGD 导致不能触发,直拉过去 应该算一个道理。个人理解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这样不怕返修吗,老实查下那里把电压拉低了

没有图纸 点位图 ,上次也是拉一台 不触发却少条件的 直拉过去 没有返修。

网友:
EC没收到电源好信号,难点在于没有图纸 盲修很是考验人 楼主很强大

网友:
时序没问题吧

网友:
估计这个稳定性有待测试

网友:
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经典的帖子了,谢谢楼主无私奉献!

网友:
K43DE hen很烦。很多这样样那样的问题。我一般都是改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有图纸 点位图 ,上次也是拉一台 不触发却少条件的 直拉过去 没有返修。

既然有先例,下次我试试

网友:
唉,为什么我的飞线就没有用呢

网友:
3V5V的好信号,,

网友:
谢谢楼主无私奉献

网友:
楼主 有点位吗

网友F:
楼主   这个点位怎么打开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   这个点位怎么打开

参考别的点位图  本机没有找到点位图

网友(2014-11-20):
我的机器不开机不是这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修啊

网友:
貌似这个suspwrgd是通病  好几个帖子都提到过

网友:
直接飞线到开关就可以了

网友:
能修亮机才是硬道理,没有必要这么具体我是个懒人。

网友:
朱哥牛逼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点位图发一个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