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输出过高,影响大吗?

楼主(2014-10-14):
新买的230W(额定)电源24PIN,前几天上电测试时候发现  CLKRTC 成了3.9V,5VSB成了5.9V,总线成了2.5······
量了下市电260V,这是不是要买稳压器了,输出电压过高

网友A:
先确定你的表没问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确定你的表没问题!

表是好,一直用的没问题

网友B:
你是用的市电吗,市电我所见都用电高峰只会低于220v!要是单位自己发电倒有可能。你在主板上测到的偏高电压可能对机子不好.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是用的市电吗,市电我所见都用电高峰只会低于220v!要是单位自己发电倒有可能。你在主板上测到的偏高电压 ...

去打听了下,有380的也有220的,也不知道是到底是哪种!这电压在260-265浮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去打听了下,有380的也有220的,也不知道是到底是哪种!这电压在260-265浮动

220v是市电,就是大众工作生活用的电。380v是算是工业用电,如果供给你的是380v你所有的用电设备瞬间冒烟----呵呵,楼主不会连这点都不知晓吧

网友:
如果这样用在用料不怎么好的板,应该用用就会地烧板了吧

网友D:
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去打听了下,有380的也有220的,也不知道是到底是哪种!这电压在260-265浮动

可能是380变压来的吧,挺蹊跷的,还有个电源也是这情况输出高,但是接这板子能上电开机,那个刚买的电源接其他板子也能上电开机,跑到隔壁老板店里量了下也是260左右,手里2块板子都是P5KPL-SE都是这毛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

换了2个电源,还是一样,明天换个600W的酷冷试,要是不行,干脆不修了,还给客户

网友:
不行你就卖他个稳压器

网友E:
如果是给客户用应该没事客户那里电压不会也这么高吧?

网友F:
输出电压过高,危险,建议更换吧!一看这电源就是山寨的。

网友:
很明确的告诉你,不想修电器赶紧的给家里装个稳压器,叫你去调下变压器估计你不会也没资格,或者打供电局电话反映下,220V线路超过245V对家用电器有非常大的损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如果是给客户用应该没事客户那里电压不会也这么高吧?

客户拿来点不亮,测了下CPU供电IC的EN无,飞线解决了,然后测试一切OK,隔了一天去就点不了,一上U温度立马上来了,赶紧断电吗,后来测电  260 这电压太离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输出电压过高,危险,建议更换吧!一看这电源就是山寨的。

原先那个电源卖给客户了,这个天猫买的,用了半个月一直到现在出问题了,也不知道什么情况,问客服说电压过高建议稳压,不能换

网友:
能用就行,坏了再说

网友:
是不是市电有问题的可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