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启动时,跳过主板LOGO界面后,在屏幕左上角显示J-,各位前辈知道是什么情况吗?

楼主(2014-10-14):
我在装系统时,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状况,装完系统后,重启,屏幕左上角会出现“J-”,就是无法进入系统,这是什么问题呢?

网友A:
是不是选择的从硬盘启动哦,如果是清除主主引导记录就行了

网友:
进PE,修复第一分区MBR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选择的从硬盘启动哦,如果是清除主主引导记录就行了

机器上只有一块硬盘的,还有怎么清除主引导记录?

网友:
用什么修复,用硬盘分区精灵吗?

网友B:
装系统的U盘拔下来了吗?或USB接口插有其它U盘。

网友:
如果不是引导区有问题就是硬盘本身有问题了

网友C:
分区的时候将4K的沟对掉就能好了!

网友D:
这种情况下有U盘系统就直接进PE重建一下主引导记录就行了

网友E:
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试了好多方法都没有用 我就要分区功能里有个自动分区 你分为四个区试下 我的就是这样解决了但是什么原因还是不知道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装系统的U盘拔下来了吗?或USB接口插有其它U盘。

这个U盘,还影响这个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试了好多方法都没有用 我就要分区功能里有个自动分区 你分为四个区试下 我的就是这样解 ...

我一般分区都这是这样自动分区的!何况,如果客户机器里有重要资料,难道也全部分区?曾经有几次,一般修复下引导就可以了,但这一次就不行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情况下有U盘系统就直接进PE重建一下主引导记录就行了

这方法,曾经试过一次,成功了,但这欠不行,干脆直接提示找不到引导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分区的时候将4K的沟对掉就能好了!

非固态硬盘分区,以后都这样吗?可以避免出现类似情况?

网友:
把引导修复一下,还是不行就重新分一下,可能分区有错误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U盘,还影响这个?

是的,你试试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非固态硬盘分区,以后都这样吗?可以避免出现类似情况?

对的!一般SSD才用4K!有些小固态直接4K也会出错的!选择1024佐佑就行了!机器硬盘不要对4K就不会出错

网友(2015-03-30):
这个问题我遇见几次了。第一次我把盘分了3次后来直接给客户装了个WIN7,第二次不能装WIN7现在还在弄,
这问题应该不是硬盘问题,或者是系统问题,

网友:
处理过几台华硕的旧版,经常遇到,问题就在于分区的时候不能手动修改对其4k,取消勾选默认设置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5-05-05):
这种问题一般都在老机器上容易出现。分好区以后C盘不要4K对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