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P7H55 跑C2C1

楼主(2014-10-14):
有一片 P7H55 跑C2C1  但是 換別顆 cpu 就跳過.   本來這顆 也到別的板子上試過沒問題. 有人知道問題嗎?

网友:
换IO就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IO,也有可能是BIOS,也有可能是时钟控制器问题

网友A:
见过是内存时钟控制器的问题的

网友:
...還要換... 我換二顆了.@@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见过是内存时钟控制器的问题的

我再試試. 因為 其他i5-5XX  能開 到 6XX就掛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