组装机装XP 蓝屏

楼主(2014-10-14):
  最近遇见几次 克隆完系统重启蓝屏 (硬件可以确定是好的) 配置高点的就换WIN7 差点的 真有点没法收拾 大家出招

网友:
有的主板不要把APCI模式打开,这样安装XP系统会直接蓝屏,要用IDE模式,其他一般就是硬盘还有总线关系了。

网友:
考虑镜像文件

网友:
别人之前用的就是XP 系统坏了 再装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换不同版本同样的结果 克完重启即蓝 也有人提到安装版 可惜自己没有哟

网友:
关硬盘模式看看

网友:
换个版本看看

网友A:
用PE重装一次不行就在BIOS里将硬盘模式设置为ATA或IDE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PE重装一次不行就在BIOS里将硬盘模式设置为ATA或IDE

台式机主板 一般是没有硬盘模式的 在哪改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