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60 触发掉电求助。

楼主(2014-10-14):
Y460待机0.002,触发到0.2左右瞬间掉电, 可再次触发,! 量各大电杆没发现短路,在触发的瞬间测了只有内存供电,和显卡!小弟对时序不太懂,过来请教。

联想Y460 NVD独显-DAKL2BMB8E0.pdf

网友A:
缺少电压掉电,联想的这一系列喜欢用铁皮mos管,容易出问题,重点查下

网友:
期待高手,我也有一样的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缺少电压掉电,联想的这一系列喜欢用铁皮mos管,容易出问题,重点查下

没有铁皮mos管,就是却电压照成的,所以我想知道时序怎么走的

网友:
你的这种情况应该是缺少CPU供电保护了

网友:
图纸一般都有时序啊

网友B:
缺少CPU供电了!先修出来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缺少CPU供电了!先修出来。

应该是先有内存和桥才出CPU的把。对不对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先有内存和桥才出CPU的把。对不对呀

这机器什么芯片组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机器什么芯片组的?

英特尔的,请指点

网友B:
内存-桥-总线-CPU-开启时钟-复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存-桥-总线-CPU-开启时钟-复位

嗯,那我查查芯片的条件把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测量一下下管G极,看看是缺电压导致掉电的还是保护掉电,G极有5V说明是保护了

网友:
cpu电压没有出来吧

网友:
这种情况欠压或放电模式引起的要多点

网友:
广达的这类板子掉电,首先查15V,以及其控制转换的各二级电压,修过无数次了,都是差哪一路造成的,不难

网友:
先修内存供电,我认为

网友:
等高手来给结果拉

网友:
遇到同意的问题 期待高手解决

网友:
找电压吧,肯定缺的了

网友:
缺少电压、把电压修出来先

网友:
找电压吧,缺电压

网友:
电流是多少 , 如果很小 说明有些电压没有出来 仔细查查各组供电电感排除那个电压没有出来,然后再查下每个DC芯片的PG信号有没有反馈

网友:
对这款机子CPU供电很容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