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久很久没发帖了。华硕p5g41t-m lx2传数据死机 第一次遇见无从下手

楼主(2014-10-14):
如题。很久很久没发帖了。华硕p5g41t-m lx2传数据死机 第一次遇见无从下手。实在想不到哪里原因了实在没办法了 来讨教大家了。 之前是无复位,点不亮,然后加焊了epu asp0905B 之后装系统各种测试没问题。 让客户拿回去。 客户说点不亮拿回来 我一点没问题各种测试都好的。 客户又等了几天 回来说装不进系统  拿回来就干脆10块钱卖给我了。 发现是传数据死机 比如进系统。比如U盘进pe 进dos 只要关系到数据 一点就死机。

就像这个图 上下选择不死机  点确定回车 肯定就死机。   刚刚修好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 把bios对换了 还是这样, 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。。各电压正常的。桥的话 得确定吧,不能满目做桥吧。

网友:
你这块板子还真得动桥了!加焊一下吧。

网友:
还是ASP0905的问题。你在死机的时候测CPU供电应该能发现问题。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跟桥有关了!!

网友:
吹的时候走神了。。。。把板子吹鼓包了。。。epu鼓起来了  下次再来过吧

网友:
测下 PWM的波形     感觉还是原先的问题    不行的话看下usb的电流的和电压   还有就是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