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修过联想U460的电池

楼主(2014-10-14):
电量显示100%,拔掉适配器即掉电,电池开机不加电,测电池正负极没电。可调电源接上电池就能用 电池坏了

网友:
电池被锁死了,。。。

网友:
没修过 电池啊

网友:
没拆过,拆过合也 太紧电池又不贵直接换个

网友:
换吧,电池又不贵,维修费用又要不上去。

网友:
也许是内部的电池保护板出问题了,既不能充也不能放。

网友:
先换个电池排除下电脑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