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z480

楼主(2014-10-14):
之前能点亮一次,开机电流为1.2A,此后再也点不亮了,请问这个是显卡的问题吗,显卡是N卡?????
求大师们指点点,,谢谢!!!!
显卡
点不亮

网友:
还什么都没开始检查就问问题在哪里???,谁能知道

网友:
真的无解...弄了些什么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显卡看看。

网友:
这也能求助,什么都还没检查。要不放两天再开机看看

网友:
没显示了,就按没显示的思路修好了

网友:
按照不跑吗修!!!!

网友:
不要先怀疑显卡 就BGA
多测试多分析 你提供的分析数据不够 不好判断

网友:
线加焊试试吧 ,估计可以了,小心别加爆了

网友:
不好说啊
测测

网友:
刷南桥 BIOS 就可以

网友:
这个有时候能点亮,有时候点不亮,目前我只有两个思路,第一个是显卡。第二是刷BIOS,,除了这个两个思路,我就没其他的思路了,我每次都遇到这种故障,我都蒙了,对于这种故障,应该查那里,

网友:
像这种故障,我基本上没什么思路,一般所有的电压值都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