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PCG-41217T不通电通病。

楼主(2014-10-14):
遇到4台 这个机器了 有三台灰色的 这台是白色的。都是不通电  也是这三个电容短路了  应该是通病 所以发上来 免得大家走弯路

网友:
今天刚好遇到一台,谢谢楼主分享!

网友:
zhe这中问题不知道修了多少了 。一般都是电容坏

网友:
楼主下次碰到可以直接秒杀咯

网友:
楼主的一个经验,不知背后下了多少功夫!在这先谢过了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已记下这个位置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!

天意wx -8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恩   遇到了不用焊线烧鸡了

网友:
也许以后会遇到

网友:
学习了。我也遇到好多

网友:
我的公共点有电压,LDO 5v都有了,也是这儿

网友A:
是电路短路引起的不能通电吗?

网友:
之前遇到过这机型,但不是这里出故障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电容坏了

网友:
楼主的一个经验,不知背后下了多少功夫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电路短路引起的不能通电吗?

嗯 短路引起公共点无电压  遇到很几个了 都是这个坏了

网友:
句容诚信电脑 -2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好经验,上次也修这样的机器,换了个电源板就好了

网友:
加焊下南桥试试

网友:
嗯 !遇到过!!电容短路保护,,引起无电压,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 遇到好几台了,版号好像是MBX-237

网友(2014-11-17):
以前修过一台,也是同样的故障。

网友:
又长知识了

网友:
是哪三个 呢  圈这么多 不知道是哪三个

网友:
遇到过 按照楼主的直接去了 就可以了

网友(2014-12-23):
SONY 就是个垃圾,

网友B:
刚好有一台电脑和这一样,谢谢楼主

网友C:
19V 短路会这样吗

网友A:
谢谢分享,下次好修了

网友:
中间三个短路,好,学会了。

网友:
嗯   就是3个电容短路了 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分享,下次好修了

修好了好几台啦   好用的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9V 短路会这样吗

怎么不会I这样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刚好有一台电脑和这一样,谢谢楼主

不用谢  大家分享

网友:
集成越来越高了

网友:
遇到过不过没修好还有其他问题

网友:
嗯  索尼的有时候不好修

网友:
短路还没遇到过。遇到就是一拔BIOS,就能开机的。

网友:
修到过很多台了

网友:
楼主这种人多多益善啊

网友:
sony的这款,修好好几台了,都是这个电容坏,
还有这机子电源小板坏会烧主板的,

网友:
三个全部短路吗

网友:
纯技术分享啊,这些位置都是电容容易坏的啊。

网友(2015-02-10):
今天刚好遇到这机器,修了试试

网友:
楼主 怎么说是不通电??是短路吧?

网友:
学习了。我还没遇到!!

网友:
这型号的机子都有这问题

网友:
met this case , how to handle your great

网友:
后面有短路的吧

网友:
这种通病的机器,可遇而不可求的

网友:
给个图嘛

网友:
过年了 电脑没得修了

网友D:
是大电流短路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大电流短路吗
不是 无待机 公共点无电压

网友:
这机器现在修的少,谢谢楼主了

网友(2017-08-05):
这个问题修过好多了,确实有这个问题

网友:
老通病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貌似很好烧出来的吧

网友:
SONY的前级保护电路有点复杂

网友:
这个问题修了很多次 不知道咋配图就没法

网友:
这款修到过,不过保护隔离 都是后级有短路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这应该是公共点短路的吧

网友:
感谢大神分享;刚好路过;
又学到知识了

网友:
不错,,,为广大同行节约 了不少时间,。

网友:
这种公共点电容短路,不用发通病也是秒吧

网友:
sony修的少,珍贵收藏了,真不错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楼主人品好一定能赚钱

网友:
机子修的少 还没遇到过,在遇到就可以秒了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多谢楼这分享经验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是直接去掉就可以吗?....

网友:
楼主,这个电容坏了,主板待机电流正常吗?

网友:
楼主的一个经验,不知背后下了多少功夫!在这先谢过了

网友:
哇,谢谢你,这真的有帮助,它也帮助别人

网友:
这个问题之前遇到过   确实是个通病

网友:
这机器 确实修 了很多 修了也稳定 喜欢修这款机器

网友:
这个修的多了,都是没待机,拆了就OK了

网友:
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我有思路聊,路过,学习

网友:
我记得那个好像是公共点的电容,造成故障现象是无公共点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,我修过好多台了,一般是中间那个电容短路了,

网友:
是个好的经验,下次碰到了就可以秒机了

网友(2017-09-09):
刚注册看不到~是哪里有问题能分享一下吗 初学者

网友:
6666666666666彪悍的人生 无需解释22

网友:
下面 那几个电容 用焊锡 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??????????

网友:
嗯。这机子好老了。短路的问题还是比较好 修的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 经验很丰富犀利清晰 多谢分享

网友(2017-10-09):
谢谢楼主分享,下次少走弯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