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1031正常开机进系统,USB/PS2接口一直无供电,无法进bios

楼主(2014-10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:
看看USB钳位二极管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USB供电时5VSB通过一个小八脚IC提供的,链接直链1 8脚就有电了,我就不明白一共4组都一下子烧了,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USB 供电芯片短路拉低5V啦 不可能都不可以用得 仔细查一下会有好的收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