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530 掉电的 问题

楼主(2014-10-14):
装内存掉电 不装不掉 1.2a 左右。   原来是电源不一样。。。 不是bios

网友A(2014-11-26):
兄弟能说详细一点吗,用什么电源不会掉,在线等

网友:
是啊,用什么电源不会掉啊,请告知一下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兄弟能说详细一点吗,用什么电源不会掉,在线等

已经搞定,就是把电源中间那根线直接接地,变成识别135W的适配器就不会掉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已经搞定,就是把电源中间那根线直接接地,变成识别135W的适配器就不会掉电了

不掉电了,谢谢

网友(2014-12-28):
谢谢!今天也遇到了!

网友(2017-05-27):
我今天也遇到了,原来的机器用电池能开机,用可调电源后掉电,绕了个大圈,郁闷,谢谢楼主提供的消息,加分。

网友:
我的也好了 谢谢

网友(2017-06-26):
不知用其他LENVO原装电源能行不

网友:
中间那根线不是3.3V吗,那接地不是各短路了吗

网友:
没明白    中间怎么接地呢????

网友(2017-08-19):
我也是根据楼主说的吧蓝线接地  当天测试好了发给客户有返修了   现在还是掉的没办法  郁闷

网友(2018-07-31):
不定时掉电重启有这原因吗?

网友(2022-12-27):
这么牛逼的招数,应该是看图纸和点位了,知道那个蓝色线是干啥用的 才能知道接地是什么意思顶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