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0疑难杂症——慢

楼主(2014-10-14):
内存 cpu 光驱 无线网卡 都换了 去了,就是慢,可有谁遇到过。有什么解决方案吗?

补充内容 (2014-11-21 11:00):
hdd和系统还用说 没拆机前就试过了,后来老老实实查,发现网卡芯片都没有一电容阻值变了,导致网卡供电不够。换电容好的,现在记不清那路电了。

网友:
硬盘换没

网友:
加内存,不行的话换块硬盘做个系统试试!!!

网友:
有没有考虑过是BIOS问题

网友:
有线网卡管用吗?

网友:
首先测试一下硬盘,有没有问题,修到过换硬盘好的

网友:
冒视硬盘有4K对齐

网友:
加下南桥 看下结果

网友:
看下进PE慢不慢

网友:
进PE看下   还是不是很慢   如果是很有可能南桥

网友:
首先测试一下硬盘,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坏道

网友:
换了那么多东西,为什么不换硬盘试下

网友:
换个固态硬盘就快了 !

网友:
硬盘有没有坏道扫描下看看

网友:
我的g470认不到独显也很卡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直接干南桥吧!G470有一批HM65的桥是有设计缺陷的

网友:
排除硬盘啊。刷BIOS  换南桥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