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LS22A330

楼主(2014-10-14):
三星显示器S22A330BW LS22A330 SE1059LMHL-NT W25X40 M220Z3-LA3

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,但标题不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,但标题不清

啥标题比清楚呀。你需要什么。

网友B:
如果刷了程序还不行,能有别的方法吗

网友C:
这个是三星的老毛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刷了程序还不行,能有别的方法吗

一般都是程序问题   你还有啥好的建议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三星的老毛病了

恩 就是的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三星的老毛病了

是的呀   老毛病了。

网友D:
不是de灯坏 就是高压开启 程序太简单了

网友E:
学习了,以后直接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学习了,以后直接刷。

也不一定就是刷就会好。看什么情况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是de灯坏 就是高压开启 程序太简单了

一切都OK 就是送不进去信号。

网友F:
今天遇见一个写了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今天遇见一个写了看看

不能用吗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