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088笔记本不充电

楼主(2014-10-14):
外地发来的DELL 1088笔记本故障不充电,单用电池或单电源开机都正常,用电池开机后,接电源,仍然显示用电池,不能切换电源,很明显笔记本主板上的电源检没电路不正常,肯定不充电。
          拆开机笔记本电脑,取下笔记本主板,测充电管理电路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,上管,下管的,G极,D极,S极对地阻值都正常,仔细观察充电管理芯片MAX8731AE的旁边有一个电阻PR53移位了,而且充电管理芯片也有焊过的痕迹。找来电路图,查找PR53发现是ACAVIN的上面的电阻移位,先将电阻换原,然后接上可调电源,测试MAX8731A的关键测试点,22脚DCIN 19V正常,21脚LDO只有0.4V正常应该是5V,2脚也只有1V多,断电,测21脚的对地阻值只有9欧,正常应该在300欧以上,取下MAX8731A芯片以后,再测21脚的对地阻值正常。因此可以确定充电管理芯片内部损坏。
           更换MAX8731A充电管理芯片后,接上可调电源测21脚5V正常,2脚的ACIN为2.63V正常,短接开关,开机进入系统以后,右下角显示接入电源,正常在充电,说明电源检测已经正常了,而且已经显示充电了,就说明电池检测也已经正常了。充了几分钟后,电量没有变化仍然是21%,用万用表测电感上有电压,10.91V,用示波仪测充电管理电路的上管的G极竟然是直线,没有波形,充电电感的输入端下是波形。通过测试MAX8731A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,为什么充电管理芯片不工作呢?充电管理电路也是采用的PWM电路,仔细检查发现充电管理芯片的电压反馈电路上的PR49 100欧电阻的位置空了,电阻不知所踪,看来是之前同行焊这个芯片吹飞了,从别的主板上拆下一个100欧的电阻装上,再次开机测试,用示波仪再测上管的G极,发现有明显的方波了,进入系统以后,显示正常充电,电量也在随着时间增加,在增加。看来充电已经正常了。
          故障总结:DELL1088笔记本电脑由于充电管理芯片损坏引起不充电,用电池开机接电源检测不到电源。
          故障难点:同行在维修的过程中胡乱的焊芯片将PR53移位,这个仔细能看出来,将PR49 100欧的反馈电阻吹跑了,如果不通过电路分析我们还认为是主板上本来就没有。

网友:
帮顶 DELL和HP 的都有点不一样的

网友:
很多国产的电源也不能给戴尔的本充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