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问题 华硕K42JR 关机了风扇还在转 开机电源灯也还亮着

楼主(2014-10-14):
怪问题 华硕K42JR 关机了风扇还在转 开机电源灯也还亮着。拆开又好了,不知道行不行,我觉得肯定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有没有哪位大哥遇到这种问题的告诉小弟一下。。。。。;。

网友:
这个是IO控制的吧,这个机器BIOS的问题也很多,可以试一下

网友:
BIOS重新刷一下试试!!!

网友:
这种就是没完全关机 按时序查看看是哪里没关掉

网友:
重新刷BIOS试试,不过要一样的版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