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电跑码正常 重启停在13

楼主(2014-10-14):
V星G31M3-L主板必须放电才能正常跑码,如果设置了CMOS并保存, 重启后跑码停在13. 然后再放电又可以正常跑码。bios刷过了,32768晶体换过了,也一样,怀疑南桥出问题了。请各位师傅给分析确认下。

网友:
换南桥吧!

网友:
拆声卡网卡。。。。

网友:
拆 串口芯片

网友:
我有二块七彩虹主板也是这个问题,纠结中...

网友:
像这样跑25的,是南桥,但楼主的我没遇到,或先拆外设也是一种办法

网友:
换个bios芯片试试

网友:
BIOS不行,就干桥吧……

网友:
坐下慢慢等下面大师讲解

网友:
听人说,V星的板子通病就是不稳定,哈哈哈

网友:
这种情况有刷BIOS好的,也有换IO好的!!

网友:
南桥问题居多,,,,,

网友:
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多刷几个 BIOS 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可以试一下

网友:
卡在13但接显示器可以显示的,我试过

网友:
我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,放电就会跑码 至今都没解决,一块戴尔的,急着要别人 就给换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