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到两块HD3870开机屏报you have not connected the power cable to your vid

楼主(2014-10-14):
两块,一个是迪兰恒进的,一个是超图的,都是HD3870  开机报you have not connected the power cable to your vid  ,但已经接了外接供电,并且确认功率是够的,不知道这个检测电路从哪里查,高手请支招!!!

网友A:
上次碰到一个也没修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次碰到一个也没修好

板主都没搞定,那真是没信心搞了!!!!

网友:
不要灰心多研究多学习

网友B:
不行刷个显卡bios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行刷个显卡bios试试

刷了,不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