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碁适配器求维修思路

楼主(2014-10-14):
客户报废的,上门维修送我啦。他说是电脑原配,拆检发现输出滤波电容鼓包,因无配件放在一边好长时间。最近进件捎着进啦些电源配件,想换电容修好做白菜白光电源使用,可是发现300V电压不正常,通电时串的灯泡有规律的稍亮一下,亮度很低。说明有轻微短路。检测发现开关管挂啦,没全部击穿,可是阻值也和击穿差不多啦,而且电源管理芯片3843B也不知是不是正常。最不理解的是他的第2脚为啥直接接地?在没接开关管的情况下测试1脚1.07V,2脚0V,3脚0.01V,4脚0.38V,,5脚0V,6脚1.07V,7脚8.47V,8脚0.9V。这里就知道第7脚和第5脚在正常范围,最不理解的为啥地2脚接地为0V。按商标应该为90w,可是这个开关管最大功率是60w,虽然笔记本是够啦,可是还是感觉是赝品,欢迎高手指正和提供维修思路。这个电源保险完好,不知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能挂掉,因为手头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。再就是按照测试3842阻值的办法也只有第2脚不正常,可是他是因为接地,所以也没法判断就是挂啦。我在思考是不是可以把2脚和线路板分开测试,要是阻值和其他脚一样,是不是就能判断芯片完好,再就是开关管换前起码对线路元件要做如何检测,才能防止烧开关管,原来的开关管烧掉估计是后级电容漏电造成的。

网友A:
你搞错了吧,3843的地是5脚,2是VFB,正常是2.5V的,换3843吧

网友:
R3,R4并联和R5,R6并联后串联作为启动电阻,这个支路上还接有一个50V的47uf的电容,再就是还有一个2级管,和普通的启动电路大体相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搞错了吧,3843的地是5脚,2是VFB,正常是2.5V的,换3843吧

地是5脚这个资料上有,他也确实接在地上,问题是线路板这个2脚确实和5脚通过电路板连在一起。

网友B:
7角电压有些低检查一下外围元件吧

网友:
最新进展,3843B已取下,测试正常。现在不理解为啥他要把2脚接地?明天拍照让大家看看,今晚光线不行啦。

现在看来电源芯片问题不大啦,场管肯定是挂啦,还没找到合适的代替,有知到可以替换的型号指导一下啊。网上查说这个SSS7N60A有的说4A,有的说7A,也不知哪个准,我是新手,还不大会看芯片资料。

网友C:
给你个图参考着修吧,建议更换3843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给你个图参考着修吧,建议更换3843。

呵呵谢谢你的线路图,可是作为维修人员,连芯片到芯片这么近的线路也不会跑怕就没法干啦,明天上图片让大家看是不是2脚和5脚连在一起。这个电源是我打开的,原来没人修过是肯定的。最近修过好几个3842的适配器,大家说的我也同意,可是线路板放在那里,事实总不会有假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呵呵谢谢你的线路图,可是作为维修人员,连芯片到芯片这么近的线路也不会跑怕就没法干啦,明天上图片让大 ...

你最好发个拆掉3843的图片上来!有些线路被它挡着呢,看不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呵呵谢谢你的线路图,可是作为维修人员,连芯片到芯片这么近的线路也不会跑怕就没法干啦,明天上图片让大 ...

根据UC 3843 信号引脚PDF定义图纸得知,2脚是电压反馈脚,这个引脚外围相连的分压串联电阻一端应该是与芯片5脚接地相连形成电压反馈的。

网友:
光线有阴影,闪光灯就没法看啦,红线就是连接,那个J1就是线路板打叉的点。

网友:
呵呵大家要是还不相信,就等明天上高清图片,我这个相机可是高档的哈哈。主要自己技术还是不行,角度取的不好,但在白天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:
   呵呵这回大家可以看清楚啦吧。

网友:
这个电源是因为输出滤波电容鼓包漏电,增加啦开关管的负荷,估计没有过流保护,所以就把开关管挂掉了,而且他的设计是19V,4.74A。这也超出啦SSS7N60A的安全使用范围,而保险是1.5A,220V,功率也大大的超过啦开关管,所以他烧掉也有它的合理性哈哈。

网友:
再就是问大家个问题,要是使用电脑电源的辅助电源场馆,安上让他运行,只要不超负荷,是不是也能安全使用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7角电压有些低检查一下外围元件吧

这个我可搞明白啦,3843B是低电压启动,8.5V是他的标准启动电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7角电压有些低检查一下外围元件吧

7脚的电路很简单,他就是通过R3到R6和300V相连,R3和R4并联把电压降到150V,在通过R5和R6降到8.5V。7脚还有一个50v47uf的电解相连,估计就是那个充满电启动芯片工作的电容。最后一个2级管也查看啦没问题。

网友:
菜鸟就是菜鸟,7N60是60W?7A600V。就算这个开关管是60W,可这也不是说整个电源是60W

网友:
修好能用的住才是关键

网友:
适配器我基本上都懒得拆,一次性的东西,拆开修好都只能胶纸缠住,好麻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