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华硕K40AB 1.3G 上电时序, 1.8V 出不来

楼主(2014-10-14):
求华硕K40AB 1.3G  上电时序,开机电流到0.27A ,经检查1.8V 出不来,换DJ=BJ ,跟EC 都不行  求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参照华硕的上电时序去修!!!华硕的不好修

网友:
哥们  你还不如不说呢  我是求上电时序,你说让我按着华硕上电时序修 ,??

网友:
我这个是不出VSUS_ON....烦得很……。!!!

网友:
这机子不好搞,我这有片主板,看你要不要。~!

网友:
多少钱?      这机子太不好搞

网友:
图纸71页有供电的一个图。。你仔细看看

网友:
首先测试 SUSC_EC#这个出来了没有。如果有,就测芯片PU8201的条件。。可以直接给15脚用个3V电池给一个高电位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