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地--华硕T12F 待机维修

楼主(2014-10-14):
华硕T12F 公共点短路,无3V 5V维修
公共点打值

明显短路
找到短路电容
到此公共点已经出来了。
此机无3V 5V 待机
另我惊讶的是,待机芯片都被拆掉了。查图得知,这个芯片型号是TPS51020
在一大堆料板中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芯片,一看6脚给剪掉了,真坑爹。继续翻吧。又找到一完整的芯片焊上去了。
打了一下上下管G级的二极体值,都是500多。
接下来,上电吧。
3V 5V没有。查芯片条件。
VIN正常,EN正常
既然条件正常无输出,有2种可能1芯片坏,2芯片保护了

二话不说,上示波器
双通道抓的3V  5V的波形。由此图可以看出,黄色3V已经正常,但是5V上不去到3V左右的电压就掉下来了。有可能是欠压保护了。
接下来抓5V上管G极波形
这个波形,看得出来5V  G级波形最高只有4.4V远远不够,这种现象一般是自举电容坏导致的
发现自举电容居然不见了。
找了个电容装上去,5V电压变成4.6V   3.3V正常了。不保护了
抓了一下上管G极波形,不对。这里没有把波形录出来
继续换了一个升压电容,波形正常了如下
维修结束

网友:
自举电容 被拆掉了

网友A:
还不不懂,但是要给你加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还不不懂,但是要给你加分

芯片自举升压端相连的电容对地短路影响了上下管G级的驱动导通电压波形正常变化。

网友:
电压修出来了,就很不错了呀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芯片自举升压端相连的电容对地短路影响了上下管G级的驱动导通电压波形正常变化。

这个电容不是接地的

网友D:
LZ示波器用的不错哦,可以交流一下

网友E:
没明白公共点短路与待机芯片及PC5115电容的关系

网友F:
基地培训的确实很厉害
示波器用的如此熟练   !
又一个维修人才……

网友G:
楼主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啊

网友H:
n我们还是今天才接触触发电路,无头苍蝇那个惨啊

网友I:
引用 网友E:
没明白公共点短路与待机芯片及PC5115电容的关系

应是两个故障!待机芯片人为拆卸

网友J:
要是一天只修板就可以修好多

网友:
实地培训就是好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啊

普源的DS1000系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I:
应是两个故障!待机芯片人为拆卸!

是的,公共点短路电容   和待机芯片被拆

网友K:
基地培训的确实很厉害
示波器用的如此熟练   !
又一个维修人才……
新手报到,示波器什么叫抓

网友L:
哇,好想去实地学学

网友:
示波器用得不错,我还得练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电容不是接地的

谁说自举电容接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不不懂,但是要给你加分

同时实地学员,你不懂,逗我们呢

网友M:
引用 网友B:
芯片自举升压端相连的电容对地短路影响了上下管G级的驱动导通电压波形正常变化。

自举电容接地,那不是芯片坏,就麻烦大了

网友M:
引用 网友D:
LZ示波器用的不错哦,可以交流一下

喜欢跟阿林老师交流以,请报实地学习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明白公共点短路与待机芯片及PC5115电容的关系

待机芯片拆了,通电上下管就击穿,肯定是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基地培训的确实很厉害
示波器用的如此熟练   !
又一个维修人才……

版主也不错啊,要不要去实地和阿林老师交流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啊

我们学习的时候也是普源,应该没变吧

网友N:
我2期也是修的华硕的,黄老师就喜欢干那三件事,找到了基本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n我们还是今天才接触触发电路,无头苍蝇那个惨啊

先好理论,到时去二期了,用理论维修,发现你也很历害的

网友M:
引用 网友J:
要是一天只修板就可以修好多

一天只修板是技术员,边修板边谈生意的是老板,你选择那样呢

网友:
欢迎你也到实地学习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我2期也是修的华硕的,黄老师就喜欢干那三件事,找到了基本OK

华硕已经交差了,现在换了片广达的板,保护隔离 门电路一大堆,绕来绕去 头有点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基地培训的确实很厉害
示波器用的如此熟练   !
又一个维修人才……

测波形,我们都习惯用阿林老师说的抓波,预知详情,请到实地报名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哇,好想去实地学学

想就马上行动,俗话说心动不如行动,请点饼哥头像,找他就好

网友:
看着板好熟悉,记得当初在实地的时候修的第一块板就是这个型号的了

网友:
原来高手在民间呀

网友O:
嗯。正好。1期的臭小子测坏了不少板子,明天拿下去给你们修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嗯。正好。1期的臭小子测坏了不少板子,明天拿下去给你们修修

饼哥,出手就是大方

网友:
数字示波器就是给力。可是我这就一个老古董。天天跑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啊

普源的用的还不错 最近也买了个1102E的用的还是挺顺手的

网友:
我的板子好像也是自举那边的问题,或者是基准的事,不过你的这个问题我可以参考了       示波器用的不错啊

网友:
升压电容导致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公共点短路电容   和待机芯片被拆

待机芯片被拆直接上电的话,会烧相连上下MOS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待机芯片被拆直接上电的话,会烧相连上下MOS管。

补了芯片才上的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自举电容接地,那不是芯片坏,就麻烦大了

说错了,这里故障是升压电容缺件影响了待机芯片相连上下MOS管正常轮流导通状态。

网友:
恩,补上芯片上电是为了减小故障范围,这里升压电容也能用同性质升压的二极管代换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明白公共点短路与待机芯片及PC5115电容的关系

芯片拆了是不能通电的啊!会烧一大堆东西的呢!!!

网友:
写得不错,给加分

网友:
实地的学员示波器好学吗  我不会用示波器

网友:
实地培训就是好

网友:
自举电容没有5v的波可以上到那么高吗?

网友:
这就是有示波器的好处,

网友:
这就加精啦?

网友:
好  不错楼主  我又学习了一招  嘿嘿  感谢你们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嗯。正好。1期的臭小子测坏了不少板子,明天拿下去给你们修修

本来都是坏板子,还赖我们。。窦娥啊

网友:
找到短路电容,LZ是怎么快速找到是哪个?

网友:
我发现一个问题 只要是迅维学员发的很容易给精华!好吧

网友:
我想问下笔记本开机时的电流情况每次都有点不一样,偶尔能亮机,这种情况是不是多半是桥挂了

网友:
哈哈 不错.示波器玩的挺熟

网友:
电容坏导致短路 自举升压坏导致无3V和5V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电容

网友:
特地来加分

网友:
电压不够能够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这个我比较佩服

网友:
还在一期。。。。。。。但是思路好清晰啊 赞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喜欢跟阿林老师交流以,请报实地学习一下
你不需要什么都打广告吧!!

网友:
是波学的好。。。

网友:
手上就有一个示波器,一直都没用过,完全搞不搞那东西怎么使用,楼主厉害

网友:
人为的破坏,楼主都修得刚刚的,能结业了,呵呵

网友:
有示波器就是爽啊,不错的维修经验,支持一下

网友:
经常看贴纸 真有好处 又学习了 一招 欠压

网友:
一看图纸就头晕啊

网友:
又一个高手诞生啦

网友:
文章简短,但内容却相当丰富,小弟受益匪浅啊!

网友:
看来真的有必要去弄个示波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一天只修板是技术员,边修板边谈生意的是老板,你选择那样呢

老板不好当啊 一天都要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