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G455 LA-5971P 用适配器正常 用电池黑屏

楼主(2014-10-14):
首先 声明  本人是一个菜鸟   要是没有表达好 走了弯路 请各位高手莫喷 只是想给其他和我一样的菜鸟 说说 修本 一定要会看时序 修 不然你有些本 你修死都修不出来 嘿嘿
机器  G455  板号:la0-5971p
故障: 用适配器正常  用电池黑屏 (是慢慢的黑下去)
       好开始吧  看到这个故障  可能 有些人会检查屏接口电压有问题       没错 是屏接口电压有问题 3VS   。我用电池 开机,开始测电压, 当测到3VS 的时候 ,该电压 是3.3 才正常的 但是电流从3.3 慢慢的掉到2.2V   大概每隔1秒掉0.001V   。 这是 ,我想 这种情况 只有一些几种情况  1.电容漏电 这种最麻烦 3.3 电路太多了,任何一处都会这样  2.电阻变质    3.3V 转换电压 管子坏
       然后 开始查 查电容 漏电   过程省略 (反正这个最久),没有发现问题,  查电阻变质时候,问题出现了 发现R892 电阻一边为19V  一边是2V  ,量阻值 1M 多了 。好 电阻坏了  ,换了后,在量U33 的G 级 还是2V  ,难道我的电阻是坏的,然后我把R892 短接起来后 ,悲剧来了 U33的G级是变成了19V 3VS 转换电路是正常了,但是当我开机触发了 只有0.09的电压 待机时0.008 。好吧 继续修  ,心想 这种情况是电压不起来吧,缺电压造成的,开始跑时序 到+1.8V 的时候 没电压,恩应该就是这个没起来的缘故吧 ,然后就是各种节点的断开测,各种这路电路的芯片断开测看是那个电的问题,当检查到 pu502 发现 该芯片第一脚无开启电压 SYSON  ,继续追查  SYSON 该电压 是从IO 发出,好 翘起 IO 的65 脚   IO 还是没有发出SYSON 电压 ,心想IO 坏了??  查了下外围电路和IO的供电 都没有问题 ,换了个IO   好 机器亮了 。
        多说一下  3VS 转换电路 当时我测对地阻值的时候 是27欧姆 明显 偏低  结果 罪魁祸首是IO 的问题   帮凶就是一个R892的电阻  哎。。。修了6个小时 还要多多学习啊我   这种问题 相信高手 的话 1个小时肯定搞得出来

 会员13062062元2022-12-20 15:21

网友A:
电流 电压要分清呀

网友B:
检修的关键重点在于时序的信号上 楼主思路已经不错啦 最起码这个型号的主板已经理解的很透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流 电压要分清呀

刚学,没系统性学过,可能有时分不清,正常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检修的关键重点在于时序的信号上 楼主思路已经不错啦 最起码这个型号的主板已经理解的很透切

修一次,查了很多资料,下次就可以快带维修了,第一次都慢点的

网友:
楼主要不要报个远程学习一下啊

网友:
这种故障真是少见。

可以把  +5VS 转换电压 控制级 飞过来。

网友:
不是什么电阻都可以直连的哦,

网友:
俺就是 远程学习了一下 以前就是个桥工 现在又是孩子他爸 哎 怎么可能去实地

网友:
哎有 都是娃娃的爸了 怎么可能去实地 慢慢学吧  谢谢

网友:
电阻型号是R982

网友:
思路还算清晰吧,

网友:
还需要努力啊

网友:
比我要好多了·

网友:
屏幕亮度调节,开关很多都在IO上

网友:
真没有系统的学习过,有时思路确实难找

网友:
有技术含量

网友:
楼主已经不错了,继续加油

网友:
换了电阻为什么还没好呢

网友:
EC是怎么影响3VS没电压的

网友:
感觉思路不通

网友:
可能SUSP为高电位了吧

网友:
用电池开机检测R982的一端应该只有12V左右吧

网友:
用适配器开机才有19V吧

网友:
哇,我也是一个菜鸟,来学习学习!!!!2@