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启天M7000开机无反应?

楼主(2014-10-14):
故障过程冯师傅的计算机让我修理,按电源开关键没有反应,听内部的CPU风扇不转。
检测过程:拆机后,将主板取出,将相应的各个部件连接后,用一根铁丝直接连接主板供电接口电源线的黑绿线--强行开机,电源风扇转了一下停了,可是CPU风扇不转,于是关闭电源,换了一个CPU风扇,再用铁丝连接黑绿线强行开机,电源风扇和CPU风扇均转,听着硬盘也有转动的响声,可是电脑仍然黑屏,没有计算机正常的自检过程,不过此时即使将强行开机用的铁丝去掉,计算机仍然运行(电源风扇和CPU风扇均在转,除非将电源关掉)。此时,已经插入PCI槽内“主板诊断卡”提示:请检查CPU相关电路及主机电源等词,如图。
请问:一是此主板哪里出问题了?
二是第一次CPU风扇不转,是不是仅说明此风扇是否坏了?哪个原因容易引起此CPU风扇坏的?
三是图中:主板诊断卡上提示的:RST\IRDY\FRAME各代表什么意思?
四是换过CPU风扇后,将机箱上的开机接口插入主板相应的位置上,按机箱中的开机键仍然不能开机(即按和不按一个样,没有反应)。必须用铁丝连接主板供电接口电源线的黑绿线强行开机才行,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楼主也用这款高级诊断卡呢啊,我们那也有这么一个,都没人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也用这款高级诊断卡呢啊,我们那也有这么一个,都没人用。

那主板哪里有问题,用什么来诊断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主板哪里有问题,用什么来诊断呢?

大部分人都是用诊断卡来检测的,就是有代码的那种,那样根据代码来判断故障点。首先你要对主板有了解,还要熟悉代码所对应的故障点。看你的情况,应该适合去基地好好学学。

网友:
楼主的检测卡好强大,哪里买的?

网友C:
感觉这种诊断卡不是很好用。。。。楼主可以按照不触发维修,一步一步来,不要走捷径。。。。

网友:
修机器 也接硬盘,不怕硬盘坏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感觉这种诊断卡不是很好用。。。。楼主可以按照不触发维修,一步一步来,不要走捷径。。。。

感觉CPU供电问题大点

网友D:
这什么诊断卡,哪有卖的???

网友:
哈哈 这诊断卡 我也有啊  哈哈   做收藏用了

网友:
这么牛X的诊断卡,,还是第一次见过

网友E:
这检测卡买过,丢在一边不用,非常不好用

LZ都没按正常流程修,为什么要强制开机?强制上电很多主板都不会运行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检测卡买过,丢在一边不用,非常不好用

LZ都没按正常流程修,为什么要强制开机?强制上电很多主板都不 ...

你的说很对,我做了个试验,只将内存插入,将硬盘不用,强制上电开机,结果电脑根本不自检。说明强制开机不可取呀!
再回到我的问题:
1、我将启天M7000电脑上的CPU风扇安装在其它电脑,开机后此风扇转的正常。说明此风扇没有坏,可是我这个主板上,强制开机他不转,原因是什么?
2、在启天M7000上插入机箱自带的开关线,只要通电,电源风扇转的正常,可是CPU上的风扇不转,此时我并没有按开关按钮,电源风扇怎么就转起来了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什么诊断卡,哪有卖的???

伟嵌加强版中文主板诊断卡 说明书 V6

网友F(2016-11-17):
我也有个这机器 估计是bios坏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也有个这机器 估计是bios坏了吧

没有复位等关键信号,先把这些信号给秀出来吧

网友F:
关键的是 谁有这个板子的PDF 弄个看看 研究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关键的是 谁有这个板子的PDF 弄个看看 研究下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search.p ... it=yes&kw=M7000没有找到

网友:
给大家说一下 吧  这个70000不触发 已经解决了问题   其实晶振坏了

网友F:
楼主 的 主板估计也是晶振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 的 主板估计也是晶振的问题

没有复位等和晶振关系不太大

网友F:
哥哥   我说的是那种待机电压正常 就是不上电那种 可以关注一下PCH晶振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哥哥   我说的是那种待机电压正常 就是不上电那种 可以关注一下PCH晶振

这个情况跟说的不一样,他的没有复位电压,可以触发的,所以跟晶振无关

网友:
具体的问题 具体分析吧啊   维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思路  发散思维法

网友:
具体的问题 具体分析 维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思路  发散思维法

网友B(2017-01-07):
最后换个主板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后换个主板就行了

你说的也太容易了,能修还是修一下比较好,换主板就不是芯片级维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