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M-55SLI-S4主板诊断卡代码跑66不开机.

楼主(2014-10-14):
今天接客户送来的一台电脑说不开机,二话不说加电试机,没问题吗,直接点亮进系统,我勒个去,好的还修啥,客户看了看说要不装个系统吧,然后有事先走,系统搞好后关机等客户了,开机就卡在66不开机了,坛里的大师们咋搞?谢谢。

网友A:
有注意到跑码过了内存没?

网友:
裸机试试吧,多半主板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注意到跑码过了内存没?

代码从FF.45 .CI过后到66不动

网友:
估计是COMS问题,或者BIOS问题。

网友:
开始我以为是显卡坏了,换显卡可以开机,可换回来,还能开机,在重启又挡66.郁闷当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代码从FF.45 .CI过后到66不动

"C1"说明CPU正常开机,你所描述的应该是内存没开机,完整检修步骤:1.        清洁内存条金手指和内存插槽(细砂纸、磨砂橡皮擦)
2.        测内存主供电、辅助供电、SPD供电是否正常
3.        更换内存条(更换插槽测内存是否开机)
4.        测内存CLK、RST(DDR3)、SDA、SCL是否正常
5.        轻按压NB/CPU测内存是否开机
备注:注意角度按压
6.        测内存AD线对地值是否正常
7.        清除CMOS,刷新BIOS
8.        更换NB/CPU

网友:
迷惑当中,我搜索了一下,有人讲是显卡接触不良,我试着显卡锁螺丝时让显卡偏移点,好啦在拷机中,可不明白道理,为什么?

网友C:
显卡调用内存当显存使用,如果这样你不插显卡能跑完代码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显卡调用内存当显存使用,如果这样你不插显卡能跑完代码的。

可这个是独显的板子。

网友:
刷BIOS,加焊下看看

网友:
66  卡外设吧  我估计还没解决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