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USB口问题

楼主(2014-10-14):
我的台式机主板前些天还好好的,中间又一次开不开机了,我就拔插一下供电线,开机后就不认U盘了,前后都一样,可是USB鼠标还插上用着没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楼主有没有重启试试看

网友:
U盘坏了吧

网友:
我今天一台华硕P41大板也是一样,插USB键盘鼠标都没有问题,就是插U盘 移动硬盘,,显示不能用的USB设备,可是U盘是好的。。。。

网友B:
usb供电有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有没有重启试试看

试过了,也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sb供电有问题吧

我插移动硬盘,硬盘会转就是不认,提示未知设备

网友:
电源功率小,带不起来

网友:
是不是USB供電不足吧,換個電源試下吧。

网友C:
所有的USB口都不行吗,有的时候,前面不行,后面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所有的USB口都不行吗,有的时候,前面不行,后面是可以的。

鼠标时可以用的,U盘,移动硬盘不行,有供电就是提示不识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