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E425 关不了机

楼主(2014-10-14):
型号:E425
版号:LLW-10330-2
故障:原先是喇叭,usb设备不能用,拆机后发现,那个大黑胶布南桥位置的C2044,L2010都发绿毛了。晕死,换了后usb,喇叭能正常使用了。但是关机的话电流档在1.4a,屏幕已经黑了。之前usb,喇叭不能用的时候,关机也这样慢,但是不黑屏。一直卡在关机那里。
     刷了bios(在坛子里下了个)还是一样的。看坛子里说这个有通病bios,是不是就是这个。这个是AMD的cpu的。
  请大神支招。谢谢。

补充内容 (2014-10-15 12:01):
这个发毛位置刚好在SB背面,但是我不上电池,用可调开机要么上到1.4a会掉到0.073--0.021--0.004,然后上电池再加可调开机会卡在快进桌面(出现鼠标箭头),然后用电池开机正常,再加可调就正常。郁闷。

网友A:
还得仔细查查发毛的地方,有没有电阻腐蚀

网友:
南桥挂的可能性很大啊

网友B:
我觉得问题还是在你维修的地方,再量量

网友C:
也可看看其他EC 南桥附近 还是否有你发现那样的腐蚀的阻容元件。

网友D:
先把腐蚀搞好,估计桥的问题多点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还得仔细查查发毛的地方,有没有电阻腐蚀

发毛的就一个电容,电感,其他位置都没有发明。而且我清洗过那个位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把腐蚀搞好,估计桥的问题多点

嗯,我再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问题还是在你维修的地方,再量量

谢谢,我再找找看。

网友F:
你重点检查下发霉的地方 还有跟这个地方的相关电路和时序的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重点检查下发霉的地方 还有跟这个地方的相关电路和时序的信号

有没有这个版号的图纸。我在坛子里下的都死intel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也可看看其他EC 南桥附近 还是否有你发现那样的腐蚀的阻容元件。

触摸板上的左键点不了。右键能用,还没有动发毛的地方时,同行说他安装系统能用触摸板上的左键的。动了后左键点不了。

网友:
查一查发毛的地方是否还有原件损坏,

网友:
南桥附近再查查,也许腐蚀到桥下面了。

网友:
注重发霉的地方,再刷BIOS

网友:
进过水吗? 这么会发霉呢  看看南桥有没有可能进过水 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发毛的就一个电容,电感,其他位置都没有发明。而且我清洗过那个位置。

腐蚀最易损坏小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腐蚀最易损坏小电阻

旁边是有两个小电阻,但是我看的焊点都没有氧化。而氧化位置是被黑胶布粘住的。
然后这个机子不上电池,一接可调待机有0.021,然后掉回0.004,开机后上到1.4a或者在滚动条位置掉电到0.077a--0.021--0.004.接上电池然后插可调开机,会卡在快进桌面(已经显示鼠标箭头,但是还没有进桌面),然后不动。不知道是不是sb问题导致的。

网友:
一定是键盘坏了

网友:
先把最简单的搞掉

网友:
应该还是有腐蚀短线吧

网友:
应该看一下发毛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