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20内接正常,外接不正常。

楼主(2014-10-14):
接一台dell 620笔记本来的时候客户描述了一下我开始测试,进系统看电视2小时正常,外接绿屏,图所见,客户要外接投影仪用,外接很重要。我看了一下接口很紧,插VGA线不晃动,于是是显卡问题,该显卡是110M独显,945平台。拆机看了一下主板没进水,掉件问题,于是加焊了一下显卡,测试还是一样的问题,我就订了两片改良的显卡,等明天换上去试试,请大家看看是显卡问题多还是VGA接口问题多。如果是VGA接口坏怎么测试呢,主要的几个接点是哪个脚位。

网友A:
明显的3基色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明显的3基色问题。

那我修哪里呢,内接显示正常,就外接不管用,外接VGA三基色怎么测试,怎么修啊

网友:
测RGB对地阻值,看RGB的线路,不排除显卡的问题,但是很多是RGB线路的问题,楼主太冲动了。

网友:
就修三基色,看下那个没电压,找找,很多是防静电的那个双二极管的问题

网友:
1 2  3 13  14要测量这几个脚位

网友:
缺红、蓝信号。着重查接口 。

网友:
先打一下三基色吧,这样就干显卡,太浪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我修哪里呢,内接显示正常,就外接不管用,外接VGA三基色怎么测试,怎么修啊

笔记本的3基色跟显示器的一样的啊,找到图纸,或者表笔打下VGA123脚的阻值看下阻值是不是全部都一样就可以确定那个色的问题了

网友:
我感觉不是显卡的问题还是vga的问题

网友:
查123脚红 绿 蓝对地打一下阻值,一般70多欧正常

网友:
123脚阻值是67正常的,那会是显卡挂了吧

网友:
此机已经修复,显卡芯片坏了,加焊植株无效,换一个就好了。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