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投影机花屏(新机器才1年)

楼主(2014-10-14):
新机器出厂才1年,单位上的,装修房间才安装好使用最多几十小时!有天去开启就花屏!松下投影机保修也黑人!没保修卡没发票不给保修!小日本啊小日本!
型号是  X270C 三LCD的!大家帮看下什么问题!有没有必要修

网友:
我遇到一台是竖线.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.

网友(2014-11-28):
液晶屏坏了!

网友A:
报告大家!液晶屏是好的!换电路板解决!发成都刚开始也是说屏坏!最后还是确定是电路板故障!3张LCD不可能3张都坏撒!因为已经测试过每张都同样的花屏!

网友B(2015-01-18):
引用 网友A:
报告大家!液晶屏是好的!换电路板解决!发成都刚开始也是说屏坏!最后还是确定是电路板故障!3张LCD不可能 ...

你换的是 电源板 还是主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换的是 电源板 还是主板

电源板怎么可能导致花屏!是主板!整块主板换了就好了!花了1000多买板子

网友(2015-03-05):
看看3个液晶的排线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C(2015-11-12):
主板上问题,可以修的,

网友(2015-12-20):
引用 网友C:
主板上问题,可以修的,

是的!更换主板解决!居然不能修!

网友:
这个投影,lcd坏是通病,而且是三片一起坏,更换不容易,换好了还要三色重合,如果不是专业维修,建议不要动手了,运气好的,坏一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