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U31SD - 无图纸 无点位 小修不触发!!!

楼主(2014-10-14):
时间:2014年10月14日
地点:店里维修台(废话!)
当事人:我
当事机:华硕U31SD(因为此机没写型号,在主板上,内存插座上找到是U31SD)

事件过程:
昨天下午老板给了我三台机子——V星+华硕+宏碁,因为V星放在最上边,就先解决V星,并且很快就解决了——客户需要买一块新的屏。OK,不废话。
拿到华硕的时候我试了试开关键,因为此机有两个开关(当然右边是正开关,左边是辅助作用的DVD开关——好像是吧……  -。-!),辅助开关到时能开机——点亮!但很快就掉电,正开关不能触发。
二话不说,拆机!
拆后傻眼了(其实拿到机子时候就想傻眼,因为知道这机子没图纸,估计点位都难找……),这机子不仅没图纸(找了一下午),而且也没点位,只能盲修了。先不管,先查开关键电压——0.4V,不稳定,有时候0V,有时候又1.8V左右,总之,0.4V多。检查开关,没问题,又用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万用表开蜂鸣档试试能不能找到EC与开关键直连的脚位(因为每台机子构造不同,布线不同,多数开关键与EC之间并不是直接连接),竟然找到了,测量,不用说,也是0.4V。因为此EC芯片没有PDF资料,机子没图纸没点位,店里也能没有现成的芯片,维修陷入僵局。这时候也下班了,得了,下班吧。
第二天,也就是今天。回想昨天的维修过程,整理思绪的时候,我用万用表调成蜂鸣档,红表笔连接着地,黑表笔点着开关插座上的针脚,想测量一下上边阻值。竟然无意间触发了!我仔细看了一下,是第五脚,赶紧用万用表测量电压——5V,我很惊喜(因为之前测量开关插座1.2.6针脚是接地,3.4针脚是PWRSW脚,5脚本以为也是接地脚的)!但是就是不太稳定,中间有两次为0V,我说之前怎么测量是0V,还以为是接地脚呢!
这时候,客户打电话催了,说中午之前要来拿走。我想想下边还有一大堆机子没修,二话不说,仔细观察周边,发现周边有个331电阻与之相连,上面的电压为稳定5V,我没有连接这个电阻,而是用飞线把此电阻相连的一个测试点与开关插座3.4针脚相连(就是不知道此5V与原来3.3V是不是水土不服,不行就连接第5针脚!),连接屏幕后,按键,电流呈现美妙的跳边后亮机!
经多次测试后稳定,装机!

网友A:
楼主    能否告之南桥型号?   今天也来一台     是二修机器!!南桥被换过     要是能提供BIOS 就更好了!

补充内容 (2014-10-15 11:25):
楼主  机器装起来 的话   可以帮看下U型号-  -

网友:
心中有理论就不应该叫盲修,高手!

网友:
我也需要BIOS

网友:
我怎么都招不到人呢。你们老板给你开多少工资啊 呵呵

网友B:
楼主真牛,图都存在脑子里了!

网友:
U31SD?前几天碰到U36SG,时不时的不认4G内存?当时傻眼了,内存在别的机器点亮,那台机器不亮,原因是。。。内存槽脏了,后悔了客户催的急忘记了备份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真牛,图都存在脑子里了!

钻石大神  膜拜......

网友:
不错哦~~那个电阻是不是上啦呢~~~感觉好像断线了一样~~~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不能触发~~

网友:
能发出BIOS吗。

网友:
修多了,图就出来了,高手

网友:
你说的那电阻那里去了。

网友:
盲修的话真是不容易啊,谢谢楼主的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    能否告之南桥型号?   今天也来一台     是二修机器!!南桥被换过     要是能提供BIOS 就更好了! ...

不好意思,只顾修了,没注意看南桥和U型号,当时SB是有散热片盖着(打螺丝的,一直没卸掉)

网友:
高手就是不看图纸也能修好!

网友:
路过   每天都能在讯维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啊

网友:
华硕的机器真心不好搞,没图的机器没心思搞啊

网友:
这个机器u是不是 加底座的

网友:
心中有图,修遍各品牌机

网友:
你那个是不是 上拉电阻呢

网友:
华硕的 就是个坑爹货  有块华硕的板 没图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问题看着也不大 就是搞不好啊

网友:
乱搞的吧,

网友:
只有羡慕的份了

网友:
楼主高手啊,学到知识了

网友:
华硕没图纸   操蛋

网友:
没图没点就凭经验维修哦

网友:
厉害啊,没图纸维修思路还这么清晰,肺腑

网友:
讯维高手真多经验也很重要的

网友:
带电量阻值搞触发了。能说是意外吗

网友:
那个第5脚 会不会是休眠信号

网友:
高手!高手!

网友:
不错的学习经验啊!

网友:
没图纸的机子可不好搞  考验你的可能技术实力 楼主很强大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