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联想E420的怪问题,请大神指教。

楼主(2014-10-14):
前两天收到一个联想E420,测没有3V 5V ,测其他也无异常,就定了一个待机芯片(BD95280MUV-GP)附上图纸。今天到货换上后,电流大短一次,马上拔出来,可是我再试试,居然开机了,插上适配器就开机,反复试了几次都是插上适配器就开机,进系统试了下   没问题。我关机再慢慢插适配器,电流到0.08,触发不开机,测3v  5v   为1.8V    。拔了适配器(快速插入)就能自动开机,慢慢插入有时候就出现电流0.08 触发不开机,有时候还0.02,测3V5v不出来,触发能开机。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。是哪里的问题? 求大神们 给指教下!!!

联想E420 纬创10282_llw-1_-1_0118.pdf

网友A:
你没有装coms电池嘛

网友:
确定芯片好的话检查外围电路。待机电路和触发电路。

网友:
你有没有示波器。

网友:
工作条件和反馈认真检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没有装coms电池嘛

谢谢大神的指点,确实没装COMS电池,装上后就好了, 能说说为什么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大神的指点,确实没装COMS电池,装上后就好了, 能说说为什么吗?

CMOS供电牵扯到时钟与供电先后的问题,这个貌似要有长期维修经验才能总结这个问题,不同的板子不装电子情况也不一样,给你回答的这位仁兄不用看就是修过好多板子了,也是高手来着

网友:
查查开机时序

网友:
学习了额 原来不装电池也会这样

网友:
不装CMOS电池会自动开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