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显卡问题,真心求教

楼主(2014-10-14):
先谢谢大家看这个帖子了,我介绍下情况,前天帮朋友笔记本电脑清灰涂硅脂,在清除原厂硅脂的时候因为硅脂放的太硬了,清理的时候一不小心给显卡上面的小引脚带掉了几个,当时就心想独显恐怕坏了。装上开机后电脑就花屏,显示屏分辨率也是800*600的不能调了,这个怎么维修比较划算?是拆了CPU换购个主板还是直接拿去维修显卡?因为是双显卡,所以不知道能不能通过BIOS禁用独显的方式只用集显,如果这样可以用的话也行。朋友拿去维修没维修好,回来开机显示又好了也可以调分辨率了,等他更新完驱动再一重启就又不行了。请各路大神帮帮忙。

网友:
忘记说了笔记本型号是宏碁的E1-471G

网友A:
清灰怎么会带掉显卡,这么伤?

网友B:
你说的上面的小引脚不知道是什么,如果是把显卡芯片弄坏更换显卡芯片即可,如果是电容弄掉了可以找坏的显卡芯片 对应着补几个电容。

网友C:
这种情况的应该很好修的吧,显卡上的电容掉了,就找维修本本的给不上,要是不能补,就用集显的,把独显的给屏蔽了就成

网友D:
可以通过BIOS禁用独显的方式只用集显。

网友E:
是显卡上的滤波电容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说的上面的小引脚不知道是什么,如果是把显卡芯片弄坏更换显卡芯片即可,如果是电容弄掉了可以找坏的显卡 ...

就那个很小的电容,这个可以补吗?我觉得那个太小了还以为不能补的。谢谢您的回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情况的应该很好修的吧,显卡上的电容掉了,就找维修本本的给不上,要是不能补,就用集显的,把独显的给 ...

哦,那我去问问,非常感谢您的回复,真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清灰怎么会带掉显卡,这么伤?

这个还是因为自己粗心,因为那个原厂硅脂涂的太多都挤出来盖着周围那一圈小电容了,硅脂又放的太硬,清的时候不小心就带掉了几个,以后自己肯定会更加小心的。

网友G:
只要显卡上的电容焊盘不掉 就可以补上去的

网友:
正常补个电容就可以了   大不了换个显卡  还不至于换主板

网友H:
应该显卡坏了,拿到修笔记本那里去看看吧

网友I:
你看看 BIOS里面能不能屏蔽独显

网友J:
可以补电容,实在不行就换显卡,没到换板这么严重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这个还是因为自己粗心,因为那个原厂硅脂涂的太多都挤出来盖着周围那一圈小电容了,硅脂又放的太硬,清的 ...

掉的是电容是吧?没剥离线吧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掉的是电容是吧?没剥离线吧?

嗯,只是掉了几个电容,BIOS禁用独显先暂时用下应该也行吧,就是不知道怎么在BIOS里禁用,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显卡的问题,装系统的引导能进但是BIOS进不去因为一直黑屏

网友F:
引用 网友J:
可以补电容,实在不行就换显卡,没到换板这么严重

嗯,谢谢您的回复,不过这个属于芯片级的维修普通的维修点恐怕做不来吧,另外加几个电容也并非易事,价格一般差不多是多少啊

网友F:
引用 网友I:
你看看 BIOS里面能不能屏蔽独显

就是不知道怎么在BIOS里禁用的,您要是知道的话那就再麻烦下您了,要是不知道也谢谢您

网友J:
引用 网友F:
嗯,谢谢您的回复,不过这个属于芯片级的维修普通的维修点恐怕做不来吧,另外加几个电容也并非易事,价格 ...

同行200,门面300~350,看地区的,你们那里价格怎么样?报的上去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应该显卡坏了,拿到修笔记本那里去看看吧

普通维修点应该维修不来显卡吧,毕竟这个有技术难度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只要显卡上的电容焊盘不掉 就可以补上去的

嗯,这个倒是真不敢动的,谢谢您了,芯片级维修的维修点应该不多吧。毕竟觉得挺难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同行200,门面300~350,看地区的,你们那里价格怎么样?报的上去吗?

哦,换购个主板也才260,我们这边郑州的,我正问朋友这个价格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以通过BIOS禁用独显的方式只用集显。

请问您知道怎么禁用独显吗,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显卡上的滤波电容吗

就是显卡上面的平时涂硅脂的平面光板附近的电容,也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滤波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就是不知道怎么在BIOS里禁用的,您要是知道的话那就再麻烦下您了,要是不知道也谢谢您

看图纸  把独显的断掉不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嗯,只是掉了几个电容,BIOS禁用独显先暂时用下应该也行吧,就是不知道怎么在BIOS里禁用,不过不知道是不 ...

掉了电容,就补回去试试
再者,BIOS是禁用不了独显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同行200,门面300~350,看地区的,你们那里价格怎么样?报的上去吗?

同行修显卡都可以报到200?你们那市场真好,我们这里同行修显卡最多报100,需要换显卡话 跟据显卡型号价格来定

网友:
修显卡多数都是100-13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