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插上电源不能开机,电池可以

楼主(2014-10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求高手啊
:

网友:
笔记本只用电池可以开机,只插电源不能开机,电池装上去电源可以给电池充电,用电池开机后插上电源立马黑屏

求高手啊

网友:
电源的保护隔离出问题导致。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及外围电路无问题的话,查直接有外接电源供电的MOSFET,可能为MOSFET不良所致。

网友:
查一下ACIN 类似的信号

网友:
电脑的保护隔离检查一下。

网友:
大部份是保护隔离问题,EC不懂切换了

网友:
隔保是重点检查的地方

网友:
保护隔离电路

网友:
保护隔离出问题了

网友:
如果您不动电路,建议不要轻易动手

网友:
说清楚点,我上次修了台联想的和你一样,   是屏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
插电源时用表量一下

网友:
保护隔离电路,显卡驱动都有可能。我遇到过一台就是从官网下载了一个显卡驱动好的。

网友:
找保护隔离和通电芯片

网友:
看看电源接口

网友:
详细检查下隔离电路。在电池周边或者电源接口附近

网友:
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

网友:
下个图纸,看下ACIN这个信号有没有

网友:
黑屏 是屏黑了 还是机器掉电了 ?如果只是屏黑了 那就是屏坏了 如果是掉电了 那就是主板的问题

网友:
查保护隔离就可以了

网友(2019-09-16):
笔记本电源
专题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6932-1.html
笔记本电池
专题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182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