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42亮机一一会儿就掉电

楼主(2014-10-14):
HP G42每次都能开机,但亮机一分种的样子就会掉电,直接掉到待机的样子,检查了一下散热的问题,不是的,因为就算没有散热也不会掉这么快的
掉电

网友:
机子有加过内存吗,今天修过一台hp G42因客户升级内存开机用一会就掉电的,最后换个内存解决了

网友:
一分钟足以使温度达到烫手的程度。

网友:
用风枪试吹显卡,再试试

网友:
RTSRSM,这个信号正常吗,用示波器看看那个电压先掉

网友:
就是散热问题,导热铜管不良或者不装,很快就会掉电,和E40一样.

网友:
看一下这块G42CPU后面滤波电容是不是NEC大电容那种 是的话改四个330UF贴片电容就可以了

网友:
把温控芯片取下试一试

网友:
听说这款机器掉电的问题很多,有的说是显卡虚焊引起的,可以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