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EOVO E255维修记录

楼主(2014-10-14):
联想维修记录
LEOVO E255:按开机没反应。
修复过程:!
第一步:
测SW1有开机电压,按下有低电平送到H8/F3437的23脚,测H8的49脚没有给南桥送出H8_PWRON—SB信号,此信号由Q15转换送至南桥AA1脚。
! b( z! K& k8 v$ Z检查H8的工作条件供电:第4,9,37,59脚的+5V供电是正常的,测X503晶振无电压,但在插入电源的一两秒内有2.4V电压,然后自动消失,测C744,C740无损坏,用示波器测波形和电压反映的情况是一样的,代换晶振无效,换H8后,再测波形已稳定,按开机键可触发开机,但开机后电流只有0.5A,凭经验,这种机的亮机电流要在1.3A左右,说明还有故障。
第二步:
测CPU供电有0.9V,无温升,说明CPU没正常工作,测北桥供电正常,测内存供电有异常,+1.25V的供电实测为2.4V,显然不正常,+1.25V有LP2996供给,测输入2.5V正常,外围元件无损坏,更换LP2996开机再试,+1.25V输出已正常,整机电流已能上到1.37A,上屏联想的标志显示出来了。测整机四小时,OK.
修复完成。

网友:
看这挺简单,检测就麻烦了

网友:
内存供电是+1.25V的?

网友:
要是大家像楼主那样多好,每天把遇到维修的板总结上到论坛,以上修机第一件事确认故障,第二件事上迅维,第三件事就秒杀了

网友:
LP2996是什么东西呢

网友:
新人学习了,思路很精晰

网友:
1.25不是内存供电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