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东芝a100开机后黑屏

楼主(2014-10-14):
接了一台东芝a100的机子,现象比较奇怪,开机显示Toshiba图标,然后开机Toshiba界面进度条过完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一直黑屏,如果在开机界面按f2可以进bios,或者按f12也有选择启动菜单的界面,但是无论选择从什么启动后就是一直黑屏,想问问大家有碰到这样的现象吗,觉得是显卡但是开机又有显示,内置外置也都显示正常。有点不知道从哪里下手。

网友:
排除系统问题   在做打算啊 显卡什么的都有可能啊

网友A:
有可能显卡驱动的问题也可以导致进系统黑屏的。

网友B:
应是显卡的问题。

网友C:
这机是不是有NEC大电容呢?
如果有换了试试

网友D:
可能显卡驱动,或显卡有问题,外接正常吗,如果正常降压分率现开机试试

网友:
我遇到过,是清灰以后这样的,也没用找到故障,客户急着拿走了

网友:
这个是独显集成切换技术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显卡驱动的问题也可以导致进系统黑屏的。

我装了个测试硬盘进去,想用u盘重装系统,选择u盘启动后一样是黑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机是不是有NEC大电容呢?
如果有换了试试

没有nec大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能显卡驱动,或显卡有问题,外接正常吗,如果正常降压分率现开机试试

我换了个硬盘想用u盘重装系统的 选u盘启动 也是一样黑屏   外接现象一样 难道真是显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是显卡的问题。

难道要重做显卡试试  但是开机logo什么都显示正常 是独立显卡来着

网友:
我也考虑是不是bios问题 无奈没找到这个机子的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