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水机,板号为LA_3541P的维修

楼主(2014-10-14):
今天老板拿了一块板给我,我一看板号是仁宝的LA_3541P,然后再仔细一看,我的天啊,好多都腐蚀断线了,所以没上电流表,就直接接线啊,接了好久才算接的差不多了,然后拿万用表测了各大电感和公共点都正常,这才敢上电,一上电发现待机000A,再测公共点为19V正常,然后测待机3.3V和5V没有,于是打开图纸,测得芯片第20脚V+有供电19V

再测芯片的开关,第6脚,竟然没电,于是往测稳压二极管PZD1发现两边都有电压19V,再测PR93两边都没电,然后追线路发现PR93和PZD1不相连,没办法只能飞线了,飞好线后,再通电测,发现开关有9V左右的电压了,但是再测3.3V和5V还是没有

然后我继续查待机芯片的LDO输出,发现只有1.5V左右,然后再测公共点,发现只有2.8V,很明显电压不对啊,于是就查公共点的电压是怎么来的

最后打开图纸,发现公共点电压受控于PACIN    ACON    ACOFF这三个信号,上电测得ACOFF为0V是正常的,然后再测PQ18的G极为0V,不正常,于是断开PACIN的PR66这个电阻,发现其一边是正常的而于PQ18相连的这一端为0V,不用说了,肯定是ACON把这个电压拉低了,然后果断查ACON是哪里来的

这个就是ACON的来源,于是我果断把PD6给拆下,然后测其三个脚的阻值和公共点的阻值都正常,看来不是短路引起,再看此信号是受到VL的上拉,一看到这就明白了,原来是待机芯片发出的LDO不正常而导致ACON把公共点电压拉低了,于是果断换了个待机芯片,再上电,  发现公共点电压正常,待机芯片的LDO5输出也正常,但依然没有3.3V和5V,于是只能再查下去了

再查BST3和BST5,发现BST3有5V而BST5没电,于是查PD11到PR79再到芯片BST5这一段的线路,看其是否断线,测得PD11两边有电,PR79两边也有电,照这种情况看来,肯定是PR79到芯片的BST5这段断线了,果断飞线,好了,BST5也有5V的电压了,但是再测3.3V和5V还是没电,晕倒,还有哪里有问题啊,没办法了,只能再查下去了

于是再查3.3V和5V的开关,都有电,心想:即然ON3和ON5都有电,而还没有3.3V和5V,不会是芯片又坏了吧,刚想换的时候,突然想起,即然要换芯片,还不如再测测条件,于是测ILIM3和ILIM5这两个引脚,于是测得ILIM5有1V左右的电压,而ILIM3没有电,于是追线路,看其是否也是断线了,出乎意料的是,竟然没断线,只是PR85和PR88此两个电阻,没有分压而已,果断换了两个电阻上去,再上电测ILIM3也有1V左右的电压了,但是还是不出3.3V和5V,彻底崩溃了,今天是怎么了,难道这机搞不好了吗,不过咱不灰心,既然不出3.3V和5V,那咱就让它出一个电压看行不行,于是采用断芯片3.3V和5V开关的方法,先把3.3V断开,再通电,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,5V竟然出来了

看来问题是出在3.3V这个电压上,刚准备换上下管和滤波电容,突然想起好像板上还有一个电容PC50掉了,我当时看它是个电容以为它是滤波用的,所以懒得装了,但是现在问题出在3.3V这个电压上,会不会是这个电容引起的呢,于是测了一下这个电容的两个焊盘,晕死了,两边都不接地,于是乎找电容装上,然后一通电发现待机0.04A,然后再测3.3V和5V都有,待机修出来了,心里这个高兴啊,然后打开图纸一看,晕死这个电容果然大有用处,这个电容一端是接PD11这个二极管,另一端接的是3.3V电感,哎,都是粗心惹的祸啊,不管了,即然3/5V都出来了,那就按开关吧,一按开关,没想到电流上到0.23A左右掉电,我晕,这进水机咋这么多故障啊,

于是测了一下主板上的所有电感,发现只有CPU供电没出来,其它供电均已到位,没办法那就查吧,一查此芯片的VCC供电竟然没有,于是,再往前查,咱看它到底是怎么来的

这就是+5VS的来源,然后测得SUSP为5V,按开关后依然为5V,不对啊,如果此信号一直为5V的话,那+5VALW不就不能转换成+5VS了吗,不行,得好好查查它是如何来的

SUSP的来源,然后我测得SUSP#为3.3V,按开关后为0V正常,然而SUSP一直为0V,但是R15这个电阻一端为5V,另一端为0V,测得阻值是正常的,看来是后面把它拉低了,于是再看此信号都送到哪去了

还好不多,只送到此三个地方,这下好了,一个一个断开吧,我记得第一个断开的就是PR153,然后再测SUSP还是为0V,看来不是它,再断Q53然后再测SUSP,还是为0V,哈哈,真像终于露出水面了,看来就是Q3损坏了,直接换了,这下直接把Q3换了,然后按再测SUSP为5V按开关后变为0V,看来是这下是正常了,但是怎么电流还是上到0.23A就掉电呢,还有哪里有问题吗,查吧,然后我查得U1和U2的G极都为0V,明显不对,再看看它是怎么来的

+VSB的来源,看它是从公共点经过PQ7导通后再经过一个跳点PJ9而来的,看来这点电压是19V才对,于是测了一下这个跳点的电压为3.3V,明显不对嘛,但是我又追了一下线路发现不和后面相通,看来是断线了,于是乎我测了一下PQ7的第3脚为19V正常,第2脚为3.3V正常,而第1脚为3.3V明显不对,应该19V才对啊,看来是这个MOS管坏了,于是换了一个,再测第1脚已有19V,然后再把PJ9和后面飞线相连,然后按开关,电流上到0.8A左右,哈哈,上CPU和内存,按开关,有跳变,而且亮机,此机修复成功。没想到进水机这么多故障,修此机不易,发帖更不易,希望大家给点下载分,谢谢

一个。 + 5 很给力!

网友A:
断线的地方还是真多呀

网友B:
修这台挺折磨人的,还好修出来了,楼主给力,

网友C:
腐蚀这么严重  楼主给力

网友D:
进水的机器真的很烦  我这台  一会开机一会开不起来 头大

网友E:
楼主分析的非常详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断线的地方还是真多呀

是啊,接线都接了好久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分析的非常详细

还得努力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进水的机器真的很烦  我这台  一会开机一会开不起来 头大

这种不稳定的故障最难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腐蚀这么严重  楼主给力

还得加油啊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修这台挺折磨人的,还好修出来了,楼主给力,

是,差点就放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是,差点就放异了

写错了,是差点就放弃了

网友:
大家共同努力

网友G:
楼主你这就还算好的,没有坏什么大件,我前天修个方正R410,光待机8206B 焊盘就腐蚀掉6根,全飞线,搞定了,报价200客户不修了  卧槽他大爷的 。恼火啊 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楼主你这就还算好的,没有坏什么大件,我前天修个方正R410,光待机8206B 焊盘就腐蚀掉6根,全飞线,搞定了 ...

你真牛,再把他的机器搞坏呗,最烦这种客户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你真牛,再把他的机器搞坏呗,最烦这种客户了

哈哈 是啊 ,要说百分百修好修好我没有把握,但是百分百搞坏,我可以肯定的说,我可以。哈哈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哈哈 是啊 ,要说百分百修好修好我没有把握,但是百分百搞坏,我可以肯定的说,我可以。哈哈哈哈

那是,,,,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是啊,接线都接了好久

我上次接台进水联想本本,修了三天才弄好,纠出6个小电阻变值或断开

网友H:
如果是我,就直接建议换板, 时间真的耽搁不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上次接台进水联想本本,修了三天才弄好,纠出6个小电阻变值或断开

厉害啊————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如果是我,就直接建议换板, 时间真的耽搁不起

换板就没意思了

网友:
楼主技术牛  耐心也不错啊

网友:
楼主好有耐心 。断这么多线

网友I:
超详细 很不错的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超详细 很不错的经验

嘿嘿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