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LA-8221P仁宝代工USB口3.0 2.0全部不能用求助

楼主(2014-10-14):
ASUS笔记本LA-8221P,笔记本3个USB口不能用,供电全部正常,PCH换过,BIOS刷过,USB口供电开启芯片的OC#3.3V正常,没有思路,有修过的给个思路

网友A:
两组数据线,测过对地阻值?

网友B:
最基本的USB ON查起    三个USB供电关  如果有一个坏 也肯呢个引起全部不能用

南桥后面  USBCOM电阻

网友:
有示波器吗测波形,

网友:
822排阻,USB口供电开启芯片的OC#3.3V。

网友:
南桥USB3.0供电模块是否工作

网友:
测时钟正常 不

网友:
牛,这种问题还从没见过,南桥供电BIOS数据阻值也正常的话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最基本的USB ON查起    三个USB供电关  如果有一个坏 也肯呢个引起全部不能用

南桥后面  USBCOM电阻

USB有ON吗?是5V开启电压吗?呵呵,USB口电压都正常的,你说的USB COM电阻是啥?我怎么越听越糊涂,不懂不要乱误导啊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两组数据线,测过对地阻值?

3个USB口阻值对地都正常,PCH也换了

网友:
你指是是哪个时钟?25M 48M  ??

网友:
估计是时钟部分出了问题

网友:
BIOS里面禁用了。

网友:
要是涉及到时钟 就麻烦点

网友:
先打阻值,再测供电。

网友:
BIOS里面打开了,BIOS也刷了

网友:
重点检查一下时钟

网友:
ASUS的USB 3.0好像都有一个专门的USB 3.0的控制芯片.同时这芯片上面还挂有一个EPPROM芯片,里面有带资料的.楼主可以往这方面考虑一下.
ASUS有遇到过加电要反复3次再显示的故障机,型号忘记了.就是USB 3.0EPPROM资料损坏引起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USB有ON吗?是5V开启电压吗?呵呵,USB口电压都正常的,你说的USB COM电阻是啥?我怎么越听越糊涂,不懂 ...

给你说不如不说  修的烂透的板子这个你可以搞不定  你也可以不听  自己去走弯路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个USB口阻值对地都正常,PCH也换了

那没什么好修,只剩U口没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