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PaVilion dm1 不开机 键盘乱键维修

楼主(2014-10-14):
机型:HP PaVilion dm1
板号:不记得 AMD
现象:不开机 开机后键盘乱键
     这是一款机是去年客户送修的一批机子,最后结算的时候看外观不怎么好,加上不开机就送给我们了,最近才想起来还
有这么一台机子就拿出来修修看能不能修好。
     拿出来通电测试,通电试机待机正常,按开关后电流上到了 0.2 就不上了。有时偶尔能开机,这种现象一般可以断定是桥
空焊,在电流到 0.2 的时候测量 miniPCIE 的 22 脚的 A-RST#电压为 0V 这个可以说明南桥的复位没有。

     接下来就是把风枪调到 300 度对着主板的 u502 主板上的单桥吹了几分钟,在通电试机开机了这个就更有力
的说明桥空焊了。接下来就是放到 BGA 返修台上回焊了。回焊后能开机了装机试机的时候发现键盘有问题,
问题是比如按下 j 键出的是 jm 按 a 出 am等。没有办法了拆机拿主板出来测试键盘接口;测量到 13 脚 15 16 脚的时候 发现这几个脚的对地阻抗相对应于 1 2 3 脚都高 这个时候心里窃喜以为找到问题了,最后的维修结果发现这个判断是错误。问题找到这里的时候就是按照老经验来了换 EC,换了一个
全新的 EC 后在装机测机的时候还是老问题 ,键盘还是不能正常的使用,接下来在多试几次机子的时候问题
又来了有的时候又不开机了,电流还是 0.2 看来是桥又空焊了。没有办法了只能取下来重新做,取下来重新
做后,能开机了。

这个时候在装机测机的时候 问题又来了 USB 都不能用了键盘的问题有更加的严重了居然一
个按键的不能用了,看来以前键盘有问题的时候也是由于桥引起的。刚开始以为是桥没有做好,又把桥回焊
了一次,测机后还是老样子 既然连USB 接口不能用。因为是三个 USB 接口都不能用所以这个可以肯定是 USB 部
分的公共部分有问题。打开图纸看看 USB 的工作条件。

经过测量到桥的 USB I/O 的时候,发现 L515 的电感上只有 0.7V ,这个电压很明显就是不正常的了,本来的是
1.1V 的电压现在只有 0.7V。在继续追查 1.1V-USB 的产生电路。

在量测 PQ10 的 3 脚 电压为 1.1V 第 2 脚电压为 0.7V 第一脚的电压为 0V ,在继续查 PR67 的 2 脚电压为
15V ,PR67 的电阻阻值正常。在量测 PQ6 的第 2 脚电压为 0V,先把 PQ6 的取掉在量测 PQ10 的第 1 脚
电压为 8V 左右了在量测 PQ10 的第 2 脚电压为 1.1V 了。这个问题解决了在装机测试 USB 能正常使用了,
在测试键盘,键盘也能正常的使用了。到这里此机的问题修复 OK。

来个亮机的照片。(因时间关系只拍了一张)

总结:从这里看来刚开始的时候键盘不能正常使用是由桥引起的。

修板不易,发帖更不易;如有不对的地方,各位多多指正。(如觉得有帮助帮忙加点分,你们的加分就是我最太的动力,谢谢!)

网友A:
修这个机器 应该挣不到多少钱吧,不过楼主的耐心和思路蛮值得一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这个机器 应该挣不到多少钱吧,不过楼主的耐心和思路蛮值得一赞

是的 赚不到多少钱 最近缺分,帮忙加点分

网友B:
这样属于灌水,下次可会被扣分的

网友C:
就把PQ6取掉就算啦,楼主你这们做你说妥当吗?修就要修彻底,时间紧也不能这样做哦???

网友D:
PQ2去掉测量PQ10 本身1脚恢复到8V左右,第 2 脚电压为 1.1V 了,明显是这个三极管软击穿拉低了PQ10 1脚的电压,建议这里更换PQ2三极管解决故障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呵呵。学习了

网友E:
只说桥的问题,那最后PQ6换没?

网友F:
楼主好厉害 0.2的开机一瞬间可以这么修 我也学到经验啦 就是图纸分析的不太好 得向你学习啦

网友G:
AMD的机器就是不好   不过楼主倒是挺厉害的

网友H:
楼主修的很好,走了定弯路 ,还是在经验上,有时候经验主义害人不浅啊  呵呵

网友:
楼主写的比较清晰  支持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属于灌水,下次可会被扣分的

扣的不是你的分,

网友I:
第二次桥空焊难道是换EC弄的?

网友:
换IO 换来试一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属于灌水,下次可会被扣分的

提醒一下嘛 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PQ2去掉测量PQ10 本身1脚恢复到8V左右,第 2 脚电压为 1.1V 了,明显是这个三极管软击穿拉低了PQ10 1脚的电 ...

是的 现已更换个三极管上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楼主修的很好,走了定弯路 ,还是在经验上,有时候经验主义害人不浅啊  呵呵

是啊 维修最怕进入死区(很想睡觉,没思路)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只说桥的问题,那最后PQ6换没?

最后从料板上拆了个换上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就把PQ6取掉就算啦,楼主你这们做你说妥当吗?修就要修彻底,时间紧也不能这样做哦???

一开始是偶尔能开机,偶尔不能开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楼主好厉害 0.2的开机一瞬间可以这么修 我也学到经验啦 就是图纸分析的不太好 得向你学习啦

呵呵 这款机以前修的比较多 所以判断的准确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AMD的机器就是不好   不过楼主倒是挺厉害的

是啊  我手上还有一块z465掉电的没搞好 该换的该查的都检查过了就是掉电

网友J:
你将PQ6去掉不用在焊一个三极管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你将PQ6去掉不用在焊一个三极管啊?

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补上去了,考虑到还有其他的作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第二次桥空焊难道是换EC弄的?

不是 应该是加焊温度不够导致,最后直接充值。

网友K:
Z之前是键盘能用但是连键,最后都不能用,难道不是搞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Z之前是键盘能用但是连键,最后都不能用,难道不是搞坏的

一开始是不开机的,好久没用了,可能放久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 这款机以前修的比较多 所以判断的准确一点

谢谢分享 学习啦 还没太注意这些 学习学习

网友L:
那一会可以开机 一会又不可以开机是什么问题呢!

网友M:
这个好,先收藏了,虽然走了点弯路,不过这也是难免的,下次注意了,谢谢楼主的分享

网友N:
厉害  高手在寻味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那一会可以开机 一会又不可以开机是什么问题呢!

南桥虚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厉害  高手在寻味啊

呵呵  不敢当

网友B:
引用 网友M:
这个好,先收藏了,虽然走了点弯路,不过这也是难免的,下次注意了,谢谢楼主的分享

是啊  以后对这个会更熟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啊  以后对这个会更熟悉了

加油————

网友O:
不错,添加收藏夹了,值得借鉴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不错,添加收藏夹了,值得借鉴

小小经验,共同努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