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10 开机报错0701 USB 错误

楼主(2014-10-14):
开机提示0701 USB错误,测量USB供电正常,数据线对地阻止一样 正常, 网上搜半天 都说换南桥好了,结果我换了一个 还是一样的故障,
开机报错

网友:
把小八全拆了看行么

网友:
以前修到过一个T61,记得是换USB的一个供电芯片好的,可以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换USB口试试吧,呵呵

网友:
遇到过戴尔一体机USB不能用,供电正常,打值正常,换南桥后OK,查一下这个偏置电阻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我以前修过一次 是换了USB后面的电阻电容换换就好了 你试一试行不

网友:
之前换过USb到南桥电感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