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3500320sv不认盘

楼主(2014-10-14):
st3500320sv开机自检不认,只能听到电机一直狂转的声音,听不到磁头的动作,板子上接口已经清理了,MHDD也检测不到,请问是什么故障?
另外一块st3500413as,开机卡卡响,用坏道分区软件分区后只有前面180G不连续可用(之前用MHDD扫描到大约30%不动了,0磁道有错误)。刚装上系统时卡卡的响声没有了,短期使用没有问题,速度挺快的,之后有时系统会卡死,卡死后先是鼠标箭头能动,但点击没反应,然后鼠标箭头卡住,等一段时间又像突然醒过来一样都正常了,然后用不多久就又卡住了,这盘是不是彻底报废了?

网友:
还有一块东芝笔记本500G硬盘,MK5065GSX也像第二块硬盘,有坏道可以安装系统,开始约2G以后和约前2/5有坏道,MHDD可扫描到底,但坏道不能删除。前50G做系统盘安装系统可用,但有时很慢。用坏道分区软件分区后装系统会经常卡死。

网友:
第一个估计是固件坏了,具体要看指令信息。

网友:
第二个是坏道,复位SMART表,逻辑扫描加表看看。

网友:
第三个是坏道,东芝硬盘的坏道,没什么好办法维修。

网友:
两块希捷的接指令线,用希捷软件看看,应该可以修。

网友:
用希捷维修软件试试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