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30 待机电流0.03 不触发

楼主(2014-10-15):
新手   勿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想E430 待机电流0.03  不触发

补充内容 (2014-11-6 12:53):
昨天又接了一台这个机子 ,开机十次 有八次点不亮,刷了一下BIOS 好了

网友:
思路在哪?

网友:
说好的思路呢?

网友:
是要说这个是通病的意思吗? 还是......

网友:
看上去像是屏供电电路上的电容。这个也能搞的不触发。很难的见着

网友A:
别说自己是新手,能修好机子就是老手

网友:
待机电流偏大呀,不过楼主你这写的真是太简单了,让人看的是不明所以

网友:
怎样才能知道电容漏电啊?

网友:
现在正好修到这台,看下,学习了

网友B:
是漏店?还是短路

网友:
漏电的话就不好搞,  短路我也能秒杀

网友C:
楼主是怎么找到这个电容的呢   怎么会想到屏供电上去呢   不解、

网友:
这个是E430的通病吗

网友:
就是电容短路了,然后保护了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电容短路的多

网友:
这是通病了 朋友

网友:
仁宝,大家不懂?点火啊哥们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漏店?还是短路

是短路了,变色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是怎么找到这个电容的呢   怎么会想到屏供电上去呢   不解、

看到的  变色了

网友:
屏上 G点的点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别说自己是新手,能修好机子就是老手

弱弱的文具:十台修好2两台或者一台,这样算老手吗

网友:
这个可以呵呵

网友:
以前修过的都是EC程序坏的,电容漏电的暂时还没修故过。

网友:
楼主在炫耀秒杀神技吗,没有思路让我们新手情何以堪

网友:
电容短路  然后保护隔离保护了

网友:
算的上一个通病,遇到2台了, 公共点短路, 烧鸡到这颗电容的

网友:
屏供电滤波电容导致短路的

网友:
看过类似的帖子,这应该是通病了。话说电容漏电了可真不好找出来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19V短路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,待机电压0.03A,B+只有4.5V,最后断开PQ105,B+才有19V,一合上就没有,更换8205,EC后还是一样——最后没办法就让PQ105一直断开,开机正常。客人拿回去使用不到一周后又不开机了,请问有人修到过吗

网友:
什么情况?

网友:
通病啊?没思路啊!

网友:
短路了那不大短吗? 这怎么和触发有关系啊?

网友:
换EC就好了

网友:
这算通病吗 要都是这样的机器那该多好

网友:
主楼好牛逼

网友:
好资料,新手路过学习了,果然是高手

网友(2014-11-18):
今天也遇到一台,E430,独显,待机0.033-0.035A,保护隔离电路正常,就是B+电路太低,有遇到的朋友,不妨指点一二,这款机器有这个通病么?

网友:
应该算个通病,我也遇到过了,就是这个电容的问题

网友(2016-06-29):
你是刷BIOS好了,还是取掉电容好的

网友:
我的这个板个楼主的一样  但我的是不出3 5v 待机芯片条件都满足 可就是不出  待机芯片换过了 还是一样  不知道是EC问题 还是BIOS问题

网友(2016-08-09):
B+ 短路了,教会了不少半路同行

网友:
BIOS 有吗,需要 呢

网友(2016-09-20):
这是19V供电电容吧,应该是短路了,插上电源应该大短,修到好几块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 还没有修过这个机器  但是我觉得哈  应该不关BIOS的问题  你这可能会返修